想尝试学习做一个嵌入式的视频方面的系统,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0-04-07):
能够采集图像并在显示器上显示图像就行,以前没接触过,各位大侠能帮我推荐一套最简单最基本的视频系统吗?(包括摄像头,采集卡、cpu、显示器等)

网友A:
就是USB摄像头吧,用OmniVision的OV538,再加任何一款OV7xxx系列的任何一款CMOS sensor就可以了

楼主:
yan2005,0V7xxx系列只是传感器,cpu用什么呢?Arm7,Arm9或dsp?

网友A:
你只要在电脑上显示吗?
OV538是USB device, 带DVP接口(就是接sensor的接口)。数据从sensor进来,到OV538,然后通过USB到电脑,或看或抓,都可以的。ARM也不必要用了。

楼主:
对不起,出差刚回来。不是在电脑上显示,我想做嵌入式的,我想在一个小显示器上显示(比如9寸的显示器)

网友A:
用atmel的ARM9吧,AT91SAM9XXX系列的,选一下直接支持OmniVision的sensor (叫ISI接口), 并且支持LCD接口的。

网上有开发包下

楼主:
谢谢,我去查一下。

网友B:
感觉6楼的建议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