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小板电路请教

楼主(2010-04-07):
请教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起到了电平转换的作用吧。
S1, S2是RS232规格的电平, 大致有效范围-5V~-15V,  5V~15V
RX, TX是TTL的电平, 大致有效范围0~3.3V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那NJM2741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我的RX,TX的电平也是0—5V的电平,可以实现吗?

网友B:
NJM2741  反向输入 比例放大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为什么S1电平接进来直接接到地呢?
还有就是NJM2741的正端2.2K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对NJM2741进行一个计算,理想运放的特性:两输入端电流都为0,并且两输入端的电压相同。那么从VCC王下面流出来的电流可得:(VCC-US2)/24K = US2/2.2K + (US2 - URX)/30K
于是,URX = 15.88US2 - 1.25VCC。
把你的VCC代入,就知道了URX和US2之间的关系。

S1应该本来就是接地的,一开始没看清楚。S2双向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的指点~~ 现在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C:
NJM2741应该是做比较器用的,同相端输入比较电压,信号由S2输入经过比较器后RX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