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PWM输出

楼主(2010-04-07):
看来了几个例子,还是不明白输出PWM时TIM_period的值怎么设置
参考书上说:由于TIM1计数器的时钟频率为72MHz,希望通道输出频率为17.57KHz,可得到TIM1预分频器的值TIM1_period为0xFFFF,这个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请知道的朋友详细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哪个参考书?

楼主:
基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
北航
李宁编

网友A:
第几页?

最好把相关内容抄录完整,只言片语的提问没人能够回答。

楼主:
在书上283页
设计要求:对TIM1定时器进行控制,使之歌通道输出插入死去的互补PWM输出,个通道输出频率均为17.57KHz。其中通道1的占空比为50%,通道2的占空比为25%,通道3的占空比为12.5%
软件设计:由于TIM1计数器的始终频率为72MHz,希望各通道输出频率为17.57KHz,根据公式f=TIM1CLK/(TIM1_period+1),可得到TIM1预分频器的值TIM1_period为0xFFFF
TIM1_prescaler=0x0
TIM1_period=0xFFFF
TIM1_ClockDivision=0x0
TIM1_RepetitionCounter=0x0

网友A:
你可以试试那个例子,有可能是排版错误,把0x0FFF写成0xFFFF。

楼主:
那我试试,感谢版主!!!

网友B:
系数肯定是按公式倒推回来的

网友C:
出书的太不负责任

网友D:
最好看英文的资料,错误少点,翻译过来的中文资料,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或不确切的

楼主:
恩,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E:
输出频率为17.57KHz,根据公式f=TIM1CLK/(TIM1_period+1),可得到TIM1预分频器的值TIM1_period为0x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