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导线就能吃掉0.5V的电压?!

楼主(2010-04-07):
一根导线就能吃掉0.5V的电压?!

一个开关电源,输出3.3V/7.5V/12V。通过连接器跳到嵌入系统主板上去。
在开关电源一侧,是一个直接带线焊接在电路板上的连接器
在嵌入系统一侧是一个可插拔的2.54*10连接器
这个电源在3.3V输出  800mA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东西在工厂量产的时候都不会出问题,但是批量交付用户时间超过半年的时候会有比较高的比率,在开关电源一侧的连接器会出现问题。出问题的时候3.3V的连线会吃掉0.3V~0.4V的电压。导致主CPU电压过低而死机。而出现问题返回修理的时候,将开关电源一侧的连接器摇晃一下就会好。现在我们都是整个更换连接器。比较郁闷

请问谁处理过类似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改连接器是普通的镀锡器件,因为成本的关系,解决方法不能增加成本很多。

网友A:
连接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B:
有无剥开线皮,看看你那连线有多少铜芯?剪下一段铜芯,用磁铁能吸住吗?

网友C:
应该是触点氧化导致,都是半年后嘛
选好点的,一般磷青铜的比较好

网友D:
估计是接插件质量问题。
接插件一定要用质量好的,否则就是无穷无尽的麻烦。

网友E:
有些钱是不能省的,接插件就是。

楼主:
关键是成本压得比较紧,要不根本不会有这种烂事。。。。。。。。

网友F:
关键是成本压得比较紧,要不根本不会有这种烂事。。。。。。。。
引用 楼主:

成本含——分析,设计,材料(软件可略),(售后)服务。

通常都不把售后当回事,想侥幸过关,但惨痛教训实在太多。看看最近的几大召回事件。

网友D:
7楼:
显然你的老板不会算,换接插件的人工成本高还是接插件成本高?

网友G:
有否好的接插件厂家介绍?
molex的东西不哪好买到正品。

网友H:
从前两张图看,连接器插到PCB后没有焊接,焊接后应该不会有此问题了。
你的压降并不是导线本身吃掉的,而是连接问题。
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I:
未焊接时的接触阻抗,你不会用万用表测量下阿?

楼主:
晕,要是没有焊接我还要到这里讨论?

从前两张图看,连接器插到PCB后没有焊接,焊接后应该不会有此问题了
--------------
晕,要是没有焊接我还要到这里讨论?楼上严重藐视我智商

网友J:
方法一:3V3及0V多用一两组针、座到电源
方法二:选用高插拔寿命插头、座
方法三:将12V送下去再转成3V3

网友K:
我认为第三种更治本

网友K:
不过成本最高

网友H:
回复 楼主:
呵呵。。
没有藐视的意思,
而是从你的图片我的确没有看到焊接的痕迹!
你的吸锡器拆除效果这么好?
呵呵。。

网友L:
普通接插件的接触电阻一般比较大,有时会有0.1~0.2R,如果加线相对比较长的话,加上接触电阻一般会到0.2R。
根据你的现象看,由于时间长, 接插件会氧化,导致接触电阻进一步加大。
最初的压降:0.8A*0.2R = 0.16V。那么时间长了后,会变成0.8A*xxR = 0.3V~0.4V.
主要的症结在:你的第四幅图那。
你先测试一下:
最初的线上压降, 确认接触电阻和线阻加到一起的阻抗。
普通万用表直接测试基本没戏,测试方法:在线上加上1A的电流,测量线两端的电压,然后计算。
如果线阻比较高,最好是用两根线同时供电。另外,只改3.3V, 改善效果不好,还要考虑地线的阻抗。

网友M:
把线直接焊死。。。。这样就真正大道至简了。。呵呵。。。不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N:
这种板子,直接焊线吧

网友O:
明显是插接件质量有问题,先换个厂家的吧~

网友P:
尝试去掉插件,拿导线直接连过来焊接试试看

网友Q:
如果生产没困难的话,建议直接焊了它。返修也这么处理。

网友A:
如果PCB板的层数相同,能把开关电源与系统主板作成一个板,就不用接插件了。不然就直接焊线!或者两个板能摞起来的情况,用排针直接焊在一起。

网友R:
不一定是连接器的问题。
连接器与导线连接的问题也是可能这样的。

网友S:
有的时候考虑工人安装是否容易,一般不会直接焊死,虽然个人觉得焊死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T:
1.确定导线的质量,线径是否缩水,是否是纯铜或者铜比较多。
2.如果整体更换接插件成本承受不了,那么至少要将中间的“弹片”换成质量好的。
3.注意弹片冷压的工艺,看看这里是否非常可靠。
4.同意前面电工的说法,后续的板子建议进高压板子自身出3.3V。

楼主:
方法三:将12V送下去再转成3V3
15楼: 我认为第三种更治本
===============
我也认为这种方法最好,可是这种方法首先被boss否决。因为成本

楼主:
把线直接焊死。。。。这样就真正大道至简了。。呵呵。。。不增加多少成本。。。
这样每个电路板要增加0.2元成本。。。。。现在人工费太高

楼主:
没有藐视的意思,
而是从你的图片我的确没有看到焊接的痕迹!
你的吸锡器拆除效果这么好?
呵呵。。
===========
我是把接插件插在一个空电路板上拍摄的

网友U:
把线直接焊死。。。。这样就真正大道至简了。。呵呵。。。不增加多少成本。。。
这样每个电路板要增加0.2元成本。。。。。现在人工费太高
引用 楼主:

返修的成本高不高?
我还想问一句:你的板子工作环境有多恶劣?比厨房还恶劣?
你看电磁炉之类的,里面全是油烟,厨房还有大量的水汽.

网友V:
触点氧化了

网友W:
应该是氧化导致电阻变大
如果对生产速度无严格要求
可以考虑在焊接点处
加朔封
胶枪打上一层
看看这样的效果如何
维修时只要用镊子一翘
胶就下来了

网友X:
难怪国货垃圾。。。居然这么多人...焊死的、打胶的。。。。亏你们想的出来!
以前一直觉得是因为那些急功近利的老板们制造了垃圾。。。现在来看,,,设计者就在设计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X:
其实如果成本允许并且电工们稍微有一点职业精神,上述的问题我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国产的东西很多时候售价是很低,但是可靠性呢?所以国产的国际品牌少的可怜。(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等等国有垄断行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最近听说吉利收购了沃尔沃。呵呵,大概又一个国际品牌从此又一次灰飞烟灭了吧。

网友Y:
接插件质量不好

网友Z:
如果确定是 插头氧化形成的问题 好解决 导电膏 阻止接触点氧化 增强导电性能

楼主:
难怪国货垃圾。。。居然这么多人...焊死的、打胶的。。。。亏你们想的出来!
以前一直觉得是因为那些急功近利的老板们制造了垃圾。。。现在来看,,,设计者就在设计垃圾。。。
===============
不要这样说,我家喷墨打印机EPSON的,电源就是焊接死的
IPhone的电池也是焊死的
难道他们都在走江湖?

网友AA:
建议换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