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后接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0-04-07):
我DAC的刷新率为65536/s是用于产生1Hz的锯齿波,希望接一个低通滤波去除毛刺。不知道上限截止频率选多少好,有什么原则吗?

网友A:
上限频率5K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B:
要低于DAC的频率,但是太低了又会滤掉锯齿波的高次谐波,这应该跟你的锯齿波要求的失真度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