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个通讯方案

楼主(2010-04-07):
有个新小区,10几栋楼,大都20-30层,60-90米高。现在用户要求对这些楼里的几十部电梯状态进行监控,采样控制点必须在电梯轿箱里。每部电梯从机房到轿箱的电缆120-200米长,每个机房到小区监控室要几百米远重新布线是不可能了,但机房到小区监控室有对讲电话,还有消防信号能有几根备用线,是普通导线. 现在看来还只能用这个线,因为楼都进驻了。
      现用备用线有2个问题:
     1是几百米线是普通线导线,而485通讯要求是双绞线,用普通导线是否存在干扰问题,降低波特率是否有效?485对线材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不能用485就只能用调制解调了,那成本增加太大。
     2是从目前实际情况只能是星型结构,是否需要在监控室先把所有485的收发信号还原,然后分别处理?  若把几十(100左右)对485都接在一起是否能行,每对线至少都几百米啊?
     3.对于每根几百米长的485线在末端分成2-4个分支,每个分支有100-200米,这样的485结构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是可以用485的,但波特率能可靠的做到多少需要做实验确定。长的分支不能接成星形,这样的工程根本不必在意几片485接口芯片的成本,就利用备用线,两头均为485接口片,在机房处将485转换后的TTL信号进行汇总集中处理即可。另外还可以采用LIN、LON等总线标准,如果没有备用线才需要采用载波技术复用内部对讲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