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lt模式的看法

楼主(2010-04-07):
根据书中介绍,定时器可以唤醒halt模式,而系统从halt退出首先执行定时器中断程序,那么halt后面的几条nop指令应该是无用的把?如果程序只有一个中断,是不是应该把nop指令移到定时器中断程序的开始部分?

网友A:
关于halt后的nop指令,不是一定需要的.
您说把nop放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实际意义不大,但也不会影响到功能.

网友B:
我都不会用……

网友C:
nop指令总是模模糊糊的

网友D:
估计是时序问题

网友E:
估计是时序问题
引用 网友D:
时序什么问题?

网友F:
是这样的,halt and stop (idle or power-down)后面加NOP是由于cpu是 piple-line结构,在执行halt的同时,将后面几条指令取指了。这样从halt唤醒后,这两条指令不会执行了。所以还是要加在halt or stop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