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击穿RF电路咨询

楼主(2010-04-07):
最近一次维修过程中,因为没有使用静电防护措施,导致部分SCDMA模块RF电路被静电击穿,有个疑问问一下专家,当有手上有静电时,用手摸天线的地也会导致静电穿吗?

弱弱的觉得只有摸天线的正极才会击穿?

网友A:
是静电的产生和积累要一定的条件和过程,所以未加保护也不见得件件产品都会受到ESD/EOS伤害,有一定的"偶然性.建议在RF端口增加瞬态保护器件LT-BV05C.

网友B:
只要原系统设计合理是不会导致静电击穿的,但拆开电路后,在无保护态下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