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为GTM900-C这个模块接DTMF解码电路!

楼主(2010-04-07):
华为GTM900-C这个模块接DTMF解码电路该如何接?
我看到TC35i模块接的是EPP1引脚然后接电容耦合到MT8880C,GTM900-C这个模块可以这样接吗?接哪个引脚上? 还是需要别的解码电路?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从音频信道引出信号即可,只是要注意8880的输入要接成双端输入模式,因为GSM/GPRS模块的音频输出都是双端差分形式的。

楼主:
不知道怎么了,我的图片好像上传不上来。

楼主:
我这图片传不上来,我现在电路基本搞定但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在GTM900的AUGX+接个耦合电容到MT8880的IN+,AUGX-接个耦合电容到IN-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按8880器件手册中的典型差分输入应用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我按照上面电路接了一个,正准备刷板子试试好使不好使~

楼主:
用华为的GTM900-c这个模块,是不是模块本身就有DTMF解码电路了,还需要我们外接DTMF吗?

楼主:
GTM900c,要是有DTMF信号,如何通知CPU的啊? 是类似AT指令这样通知的吗? 我在手册上没找到,请懂行的专家指点下。

网友A:
看手册,手册中说有才有,否则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