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1单片机做多功能时钟?实现多个定时,非接触止闹

楼主(2010-04-07):
定时要求:按照一天的上课时间设定闹钟,闹钟设定后可以不再改变

网友A:
非接触止闹是什么意思?具体点

网友B:
程序中可以做到,不难的,就是在闹钟中多比较几次就可以

网友C:
闹一阵子没人理就不闹了。

网友D:
不明白非接触止闹是指什么?

楼主:
非接触止闹,就是不碰到做做出来的东西就可以让它停止闹铃,比如用声音控制,用光控制。。。。。。。

楼主:
我还想要一个连接单片机与电脑的电路图,用于下载程序,我用的是AT89C52单片机

网友E:
很简单的东西,建议LZ先自己去想。

多问自己几次什么、如果... 那就自己找到答案了。

网友F:
非接触止闹用纯MCU 无法实现
需用接近传感器,目前有红外接近传感器(IR proximity),还有其它电容式感应技术方案
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给你发点资料,可以加我QQ 184153169 (请注明21IC朋友)

网友G:
随便用哪个定时器就可以了,闹几分钟自动停不就可以了
其实这是个综合项目,不简单,有显示,有按键,定时还要有精度
我当年也是这玩意起家的

网友A:
这个Easy!

所谓非接触止闹,没那么高深,买个遥控模块(有点类似汽车遥控钥匙:),接到单片机上就OK了。以前给别人做过这玩意,用来参加比赛的,当时模块是别人提供的,说不贵,也就十几块钱,去电子市场应该就能买到

对于ISP,我用过NXP的P89V51RD2, 接好串口,上电的时候就可以往里面下程序,也不麻烦,类似的CPU还有SST的,别家的型号估计还有不少,但没用过

对于时钟,初学者都想着用51的定时,怎么写程序,我单位以前来一哥们,刚毕业,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直说这玩意简单,结果干一个月被炒了。。。。
正解是用时钟芯片,比如串行的DS1302, 外接钮扣电池,或者并行的DS12887。

至于定时报警,时钟有了,比较一下定时设置,然后报警,这个用程序写也没多复杂了吧

程序就几个功能,
读、写时钟芯片,
显示、设置时钟,
设置报警时间,
循环判断报警时间到--报警,当然这个也可以考虑利用时钟芯片的报警功能,时钟芯片一般都带这功能,不过一般都只有一组,至多也就两组

报警输出如果有现成的电铃,用个继电器带着就成,

剩下的部分就是电源了,这个如果不考虑停电当然就简单了,如果停电也需要能用,就再接几块免维护的蓄电池。

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了,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了,主要的问题就是电路图了,设计时不知道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电容电阻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