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普通的LED加载正向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4-07):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要加限流电阻的啊,不然就烧坏了

楼主:
限流电阻一定加的,大概保持20mA,加过12V跑了一会,依然很亮,不过限流电阻有点热,我想换大功率电阻就可以解决。12V远大于标称的正向电压,不过这个所谓正向电压有什么意义?

网友A: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指的是二极管导通时的压降,虽然跟流过的电流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说是变化不大的。你虽然加了12V的电压,但是落到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还是2.5V。

网友B:
山丘大侠很活跃啊

网友C:
我们一直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