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普通的LED加载正向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4-07):
直径5mmLED,一般标称的正向电压是2.5V甚至更低,很少看到有5V以上的,但如果要加12V电压在LED上长时间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直接game over!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
我加了限流电阻,大概保持20mA,加过12V跑了一会,依然很亮,不过限流电阻有点热,我想换大功率电阻就可以解决。不明白这个标称的正向电压,是指那两端电压?

网友B:
发光二极管只有在正向电流足够大的情况下才会发光,开启电压一般就是在1.6~2.0V左右。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开启电压。

网友C:
LED是电流型器件,工作电压只要大于结压降即可,然后靠电流约束来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白了

网友D:
你明白啥?
LED就是二极管,一定的电流对应于一定的电压。比如,2.5V可能对应于5mA,3.6V对应于20mA。如果你加了12V,加了一个电阻,那么大部分电压都降到了电阻上,电阻当然会发烫。

网友E:
普通发光二极管而已,你就是加上220V串上适当的限流电阻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