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电源电路维修经验

楼主(2010-04-07):
彩电电源电路
维修经验
创易电子整理出品,创易更懂电子, http://52edk.taobao.com/ 全系列阻容感一本全掌控。
彩电电源电路的损坏率在电视机维修中是比较高的,现在的彩色电视机电源电路无一不是采用开关式稳压电源电路.开关稳压电源电路大致分为并联型和串联型两大类,其振荡电路均是清一色的自激式振荡电路,有些引入了行同步功能,有些则没有,开关电源的原理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因有很多资料已介绍),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开关电源的主要检修方法.
     一般的开关电源是由振荡电路、稳压电路、保护电路三大部分组成.
1、振荡电路:开关电源振荡电路分为晶体管振荡电路和集成块振荡电路,如STR-S....系列IC,TEA2104,TDA4601,TDA4605,TDA2261等等.
2、稳压电路:开关电源的稳压原理均采用脉冲调宽式的稳压方式,即通过自动改变开关功率管的关闭和导通时间的比例,或通过改变振荡器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达到稳压的目的.稳压部分的电路由取样、比较、控制三个部分组成,很多机芯此部分电路是采用IC(如SE110等IC)和光耦件组合而成,而有些机芯则用分立元件组成(多为国产机),而有些机芯采用的电源IC本身就集成了这部分电路(如部分串联型开关电源IC).
3、保护电路:彩电开关电源都设有保护电路,其保护方式均是使电路停振.有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短路保护),还有过热保护.
    过流保护电路其过流取样点,大部分电视机中都是在主振功率管的发射极电位上.
过压保护电路的取样点一般取自220V交流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或主负载供电电压,通过一个齐纳二极管(稳 压管)来进行取样判别
.
    短路保护电路的取样点一般在稳压电源输出的低压组电源上.通过一个二极管来进行判别取样.在IC式开关电源中,有部分机所采用的电源IC内部设有"闩锁电路",这个"闩锁电路"实际上是一个保护执行电路,各取样点送来的信号,通过它执行对电路的停振控制,引起开关电源故障的成因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里我们只谈谈其基本维修方法

开关电源损坏后,大多都可独立进行维修,将负载全部断开,在主负载供电组电源上带一只220V40W的灯泡作假负载,并采用低压供电安全方式,即将供电电源经一自耦式变压器降至70V左右进行维修,这种维修方法可完全避免了因电路存在隐患而再度损坏元件的现象,一般正常的开关电源(并联式),在70V左右的供电压就能正常起振工作,慢慢调整自耦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都应固定在其预设的电压值上不变,如果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则表明其稳压部分电路有问题.;如果没有电压输出则表明振荡电路部分有问题.
    第一种情况:我们以并联型光耦控制稳压式开关电源为例,讨论一下其维修方法.当开关电源不能正常稳压时,第一步是要确认引起故障的部位,简单快捷的方法是:将光耦件热地端的两控制脚短路,如果电路进入停振状态,则表明故障在取样比较部分电路,取样比较电路有问题多半是比较IC和光耦件损坏所至(比较IC损坏多数会引起光耦件同时损坏),如果是控制电路问题,如控制晶体管损坏,在晶体管的代换上一定要注意晶体管的参数.
第二种情况:电路不起振,当确信供电电压正常时,首先检查启动电阻(即跨接在311伏电源与主振功率管基极之间的电阻是否开路或变直,另外要考虑到不起振是否是由于保护电路动作所引起,如STRS6309的第6脚电压(正常为0V),STR50213的第5脚(正常时100V左右)TEA2261的第3脚(正常时为0V),TDA4601的第5脚等等,如果是保护电路引起停振,一般在开机的瞬间电路能正常起振,可通过此点来进行判别,另外当控制电路有问题(如控制管击穿)也会引起电路停振.其实开关电源电路是比较简单的电路,只要分清主振电路,保护电路和比较稳压电路三者的联接关系,维修起来就觉容易了.
另外,开关电源的主振功率管因其集电极是感性负载,所以主振管工作时,其集电极将要承受8-10倍于电源的脉冲电压,为此在电路上加入了吸收电路,(并于振荡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容和电阻串联支路)和在主振管集电极与地之间并接的电容,这些元件的作用与行输出级的逆程电容有相似的作用.当这些元件有问题时,极易损坏主振功率管,此点需引起注意,我们曾维修过一台日立2518的彩电,检查发现其开关电源吸收电路的电容在温度升高时,电容值会变小,从而引起经常损坏电源主振功率管的故.
创易电子搜集,全部资料来源于互联网开源资料,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楼主联系立刻纠正。

网友A:
哦,是不是可以回家自己修电视了

网友B:
供电电源经一自耦式变压器降至70V左右进行维修,这个好像还是不在安全范围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