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寸TFT-LCD 320*240旋转90度可以吗

楼主(2010-04-07):
项目需要3.5寸的240*320的tft-lcd,就是竖起来用的。
之前选了奇美的一款,3.5寸、分辨率是320*240的,型号是LQ035NC111,当初想旋转90度,立起来用,毕竟是在手持设备上用的,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屏的driver好像不支持90度旋转,只可以180度和镜像翻转。
想问问大虾们,是不是320*240的都不支持立起来这么用呢,还是怎么样?
如果都不支持,只能重新选一款3.5寸的tft-lcd,240*320的了。
附上奇美的LQ035nc111的datasheet,这款屏的driver是hx8238,如果哪位兄弟用过请指点一下。如果有240*320的屏也可以推荐一下。
[local]1[/local]

网友A:
看LCD控制器的手册,看是否支持旋转; 或者看LCD是否有 U/D, L/R 这两个引脚

网友B:
lcd的扫描方向设计的时候就是定死的,顶多可以左右或上下镜像,90度是不可能的,只能靠外部硬件或软件。

网友C:
有你这个想法的人可真多。

网友D:
NL2432HC22-23B 可以看看这个屏怎么样

楼主:
像我这种想法多,说明真有这方面的需求,网上看到竖屏的很少,但是看手机基本都是竖屏,手机应该也是通过横屏旋转出来的吧

楼主:
LCD是没有U/D, L/R 这两个引脚,可能只能通过软件了,通过ARM集成的LCD控制器,设置更改扫描方式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你是用哪个ARM ?

网友E:
看看屏有没有设定扫描方向的寄存器,一般屏都是从左上角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来扫描
这样的屏,可以通过把扫描方向改为从左上角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方向扫
这样seg和com就会翻转,从而达到旋转90°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用过多次了,挺管用
一般屏都会有这样的设定寄存器,自己找找看

网友F(2011-04-28):
90度是可能的,我们公司原来做过,但不是我做的。

网友G:
一般RGB接口的屏是不能直接旋转90度,只能在你的软件上实现;或者找mcu接口的屏

网友H:
RGB接口的不能,MCU接口的要看控制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但最终都可以软件实现,原理一样

网友I:
屏就是点的集合,有啥搞不定

网友J(2011-07-08):
可以的~在软件上实现

网友J:
http://www.3usmart.com/product/p ... ss1=3&class2=69
我公司的产品都是横屏显示的!目前我正在做3.3寸的屏

网友K:
软件实现吧,我们公司是做模组的,平时刷屏一般都是竖着刷的。设置好刷屏的方向,窗口,你想怎么刷就怎么刷了。

网友L(2011-10-21):
在你的软件上实现

网友M:
在软件上很好实现,只要调换一下x轴和y轴即可。很方便的!!!!!!!!!!

网友N(2012-02-27):
ly-tft-35-s001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都是用hx8238芯片。接口一样吗?
我想用奇美的代替这个。好买些。

网友O(2012-04-12):
竖着取模不行吗?反正你横着也是图像数据取模写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