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总线技术

楼主(2010-04-07):
IC总线技术
   创易电子整理出品,创易更懂电子, http://52edk.taobao.com/ 全系列阻容感一本全掌控。如果你是一名资深的电视维修人员你一定对以往的电视机由于各种调整参数用的电位器,可调电阻,开关触点因长期使用产生磨损,氧化而产生的种种故障有所体会,现在IC总线技术的出现将使上述所产生的故障不复存在。
   IC总线系统意思是指集成电路之间的总线控制,它能很好地解决大屏幕彩电的CPU与众多的IC之间的输入/输出接口,使电路简单化,彻底地解决了老式电视机因各种电位器,可调电阻,开关触点因日久所造成的氧化磨损而产生的故障,大大地增加了电视机的可靠性。
   IC总线实际上是由一根串行时钟线(SCL)和数据线(SDA)组成的具有多端控制能力的双线双向串行数据总线,其核心是主控件CPU,这种CPU还能根据实际的使用要求引出一组或多组的总线(如乐声M17和M18机心就有两组IC总线)。由于引入了总线控制技术使CPU的引脚大为减少,在电路中CPU通过寻址方式去控制各被控IC,它可对(EEPROM)储存器,视频/色度/扫描/调谐/AV切换/音频处理/画中画等电路进行控制。被控件(即IC)和一般普通IC不同之处是多了一个IC总线接口电路,彩电IC多为模拟电路,因此在接口电路中还需设置D/A转换和控制开关,使CPU送来的数据经解码和D/A转换后对IC进行控制。
IC总线有两种类形控制:1,使用控制(用户使用)2,调整控制(维修时使用)即所谓市场模式和行业模式,IC总线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1,操作功能,此功能完成用户对电视机如节目预选,音量,亮度,对比度,色度的控制操作。2,调整功能,此功能主要完成电视机对各单元电路的工作方式进行设立和调整功能。当进入行业模式后,我们可通过遥控器或操作键来完成高放AGC,副亮度,副对比度,副音量,场幅,场线性,场中心,行幅,枕校,白平衡等的调整。3,检测显示,CPU可通过IC总线对所挂接的IC进行扫描检测,并将有故障的IC显示在屏幕上。4,自动化调整功能,即所谓数据自动恢复功能,当要更换储存器时就要此功能。
    在很多的家电产品中都由CPU进行控制,哪么CPU的操作指令输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遥控输入;一种是键盘输入.其中键盘输入又分为矩阵扫描方式和电阻分压方式.
创易电子搜集,全部资料来源于互联网开源资料,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楼主联系立刻纠正。

网友A:
就这就算整理了?能不能详细的出一个文档?呵呵!

网友B:
好多I2C程序写好了,你调用即可,不用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