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ATFS到S3C2440的SD卡上遇到的困难,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4-07):
移植FATFS到S3C2440的SD卡上遇到的困难,其中有几个底层函数需要改写:
disk_initialize - Initialize disk drive
disk_status - Get disk status
disk_read - Read sector(s)
disk_write - Write sector(s)
disk_ioctl - Control device dependent features
get_fattime - Get current time

目前在disk_read 函数遇到困难,这个函数是读取N个扇区的函数,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请做过的朋友的指教!

楼主:
我按照网上的“比较详细介绍FatFs文件系统移植的**”(http://hi.baidu.com/wu_yuzhi/blog/item/50ce54a9247d4cb8ca130c3f.html)的操作步骤来实现。
到底层函数
Read Sector(s)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255) */
)
{
        DRESULT res;
        int result;

        switch (drv) {
        case ATA :
                result = 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
        case MMC :
                result = MMC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

        case USB :
                result = USB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
                return res;
        }
        return RES_PARERR;
}
因为我只有一个驱动盘SD卡,所以我主要完成这个函数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而这个函数不在FATFS既知函数范围内就是读取多个扇区的函数,不知道如何去实现

网友A:
OH MY GOD!第一次上来,偶还是个新手,居然坐到了沙发,先赞一个!!

网友B:
:L,这里不缺沙发

楼主:
我用的是飞凌的开发板OK2440-III,SD卡底层有如下API函数:
void Rd_Block(void)
{
    U32 mode;
    int status;

    rd_cnt=0;
    Uart_Printf("Block read test[ Polling read ]\n");
     mode = 0 ;

//    rSDICON = rSDICON|(1<<1);        // FIFO reset
        rSDIFSTA=rSDIFSTA|(1<<16);        // FIFO reset

    if(mode!=2)
        rSDIDCON=(2<<22)|(1<<19)|(1<<17)|(Wide<<16)|(1<<14)|(2<<12)|(block<<0);        //YH 040220
                //Word Rx, Rx after cmd, blk, 4bit bus, Rx start, blk num, data start, data transmit mode

    rSDICARG=0x0;        // CMD17/18(addr)

RERDCMD:
    switch(mode)
    {
        case POL:
            if(block<2)        // SINGLE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1;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7
                if(!Chk_CMDend(17, 1))        //-- Check end of CMD17
                    goto RERDCMD;
            }
            else        // MULTI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2;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8
                if(!Chk_CMDend(18, 1))        //-- Check end of CMD18
                    goto RERDCMD;
            }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while(rd_cnt<128*block)        // 512*block bytes
            {
                if((rSDIDSTA&0x20)==0x20) // Check timeout
                {
                    rSDIDSTA=(0x1<<0x5);  // Clear timeout flag
                    break;
                }
                status=rSDIFSTA;
                if((status&0x1000)==0x1000)        // Is Rx data?
                {
                    *Rx_buffer++=rSDIDAT;
                    rd_cnt++;
                }
            }
            break;

        case INT:
            pISR_SDI=(unsigned)Rd_Int;
            rINTMSK = ~(BIT_SDI);

            rSDIIMSK=5;        // Last & Rx FIFO half int.

            if(block<2)        // SINGLE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1;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7
                if(!Chk_CMDend(17, 1))        //-- Check end of CMD17
                    goto RERDCMD;
            }
            else        // MULTI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2;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8
                if(!Chk_CMDend(18, 1))        //-- Check end of CMD18
                    goto RERDCMD;
            }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while(rd_cnt<128*block);

            rINTMSK |= (BIT_SDI);
            rSDIIMSK=0;        // All mask
            break;

        case DMA:
            pISR_DMA0=(unsigned)DMA_end;
            rINTMSK = ~(BIT_DMA0);
                rSDIDCON=rSDIDCON|(1<<24); //YH 040227, Burst4 Enable

            rDISRC0=(int)(SDIDAT);        // SDIDAT
            rDISRCC0=(1<<1)+(1<<0);        // APB, fix
            rDIDST0=(U32)(Rx_buffer);        // Rx_buffer
            rDIDSTC0=(0<<1)+(0<<0);        // AHB, inc
            rDCON0=(1<<31)+(0<<30)+(1<<29)+(0<<28)+(0<<27)+(2<<24)+(1<<23)+(1<<22)+(2<<20)+128*block;
            //handshake, sync PCLK, TC int, single tx, single service, SDI, H/W request,
            //auto-reload off, word, 128blk*num
            rDMASKTRIG0=(0<<2)+(1<<1)+0;    //no-stop, DMA2 channel on, no-sw trigger

//            rSDIDCON=(2<<22)|(1<<19)|(1<<17)|(Wide<<16)|(1<<15)|(2<<12)|(block<<0);
            rSDIDCON=(2<<22)|(1<<19)|(1<<17)|(Wide<<16)|(1<<15)|(1<<14)|(2<<12)|(block<<0);
                    // Word Rx, Rx after rsp, blk, 4bit bus, dma enable, Rx start, blk num, Data start, data receive mode, YH 040220
            if(block<2)        // SINGLE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1;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7
                if(!Chk_CMDend(17, 1))        //-- Check end of CMD17
                    goto RERDCMD;
            }
            else        // MULTI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2;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8
                if(!Chk_CMDend(18, 1))        //-- Check end of CMD18
                    goto RERDCMD;
            }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while(!TR_end);
                //Uart_Printf("rSDIFSTA=0x%x\n",rSDIFSTA);
            rINTMSK |= (BIT_DMA0);
            TR_end=0;
            rDMASKTRIG0=(1<<2);        //DMA0 stop
            break;

        default:
            break;
    }
    //-- Check end of DATA
    if(!Chk_DATend())
        Uart_Printf("dat error\n");

        rSDIDCON=rSDIDCON&~(7<<12);                //YH 040220, Clear Data Transfer mode => no operation, Cleata Data Transfer start
        rSDIFSTA=rSDIFSTA&0x200;        //Clear Rx FIFO Last data Ready, YH 040221
    rSDIDSTA=0x10;        // Clear data Tx/Rx end detect

    if(block>1)
    {
RERCMD12:
        //--Stop cmd(CMD12)
        rSDICARG=0x0;            //CMD12(stuff bit)
        rSDICCON=(0x1<<9)|(0x1<<8)|0x4c;//sht_resp, wait_resp, start, CMD12

        //-- Check end of CMD12
        if(!Chk_CMDend(12, 1))
            goto RERCMD12;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
}

楼主:
函数很长,但为了说明问题还是发上来。

我采用的是DMA方式读取SD卡位图文件送到TFT。
我底层函数里面需要补充的函数就是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而这个函数就是我上面发的Rd_Block,这样理解对吧
我要做的就是要改写Rd_Block,使其包含接收读到数据的buff,起始扇区和扇区数目,对吧

楼主:
从函数可以看出,如果我采用的是DMA,那么变量值switch(mode)的参数就是DMA的宏数值。

rDIDST0=(U32)(Rx_buffer);        // Rx_buffer
由此可以推断出接收数据的buff就是Rx_buffer
这个应该对应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里面的第1个参数

rSDICARG=0x0;和 rSDICARG=0x0;        // CMD17/18(addr)
可以推断出rSDICARG和我读取数据所在扇区的地址有关系,具体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了,这个应该对应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网友B:
基于S3C2440的SD卡读写驱动程序(支持多块读写操作):

/*===============================================================================================*/

static        int        SD_ReadSector(U32 sector,U8 *buf,U32 count)
{

        U32                 status;
        register        data,rd_cnt;

        ////

        if(count==0)        return 0;
        rSDIFSTA|=(1<<16);        // FIFO reset
        rSDIDCON=(2<<22)|(1<<19)|(1<<17)|(Wide<<16)|(1<<14)|(2<<12)|(count<<0);        //YH 040220
        //Word Rx, Rx after cmd, blk, 4bit bus, Rx start, blk num, data start, data transmit mode

        ///////

        if(count>1)
        {
                // MULTI_READ
                Send_CMD(CMD18,sector<<9,1,0);
        }
        else
        {
                // SINGLE_READ
                Send_CMD(CMD17,sector<<9,1,0);
        }

        ////
        rd_cnt        =0;

        while(rd_cnt<(128*count))        // 512*block bytes
        {

                status=rSDIFSTA;

                if(status&(1<<12))        //Rx FIFO Ready
                {

                        data=rSDIDAT;

                        *buf++=data;
                        *buf++=(data>>8);
                        *buf++=(data>>16);
                        *buf++=(data>>24);

                        rd_cnt++;
                }

        }

        if(!WaitDatEnd())
        {
                DebugPrintf("rd error\n");
        }

        if(count>1)
        {
                Send_CMD(CMD12,0,1,0);
        }

        return 1;

}

/*===============================================================================================*/

static        int        SD_WriteSector(U32 sector,U8 *buf,U32 count)
{

            int status,i;
                U32        wt_cnt,data;
                ////

                   if(count==0)        return 0;

                   WaitDatReady();

                rSDIFSTA|=(1<<16);        //YH 040223 FIFO reset
                rSDIDCON=(2<<22)|(1<<20)|(1<<17)|(Wide<<16)|(1<<14)|(3<<12)|(count<<0);        //YH 040220
                            // Tx after rsp, blk, 4bit bus, Tx start, blk num

                ///////
                //DebugPrintf("sd_wt -> %08XH - %d\n",sector,count);

                if(count>1)
                {
                        // MULTI_WRITE

                        Send_CMD(CMD55,RCA<<16,1,0);        //ACMD23
                        Send_CMD(CMD23,count,1,0);

                        Send_CMD(CMD25,sector<<9,1,0);
                }
                else
                {
                        // SINGLE_WRITE
                        Send_CMD(CMD24,sector<<9,1,0);
                }

            wt_cnt        =0;

            while(wt_cnt<128*count)
            {
                        status=rSDIFSTA;

                        if(status&(1<<13)) //Tx FIFO Ready
                        {
                                data        =*buf++;
                                data        |=(*buf++)<<8;
                                data        |=(*buf++)<<16;
                                data        |=(*buf++)<<24;
                                   rSDIDAT        =data;

                            wt_cnt++;
                        }
            }

            //-- Check end of DATA
            if(!WaitDatEnd())
            {
                        DebugPrintf("dat err\n");
                }

                if(count>1)
                {
                        Send_CMD(CMD12,0,1,0);
                }
             return 1;

}

/*===============================================================================================*/

楼主:
感谢8楼。

有一个函数请您给指点下源码:
Send_CMD(CMD18,sector<<9,1,0);
我的工程里面没有这个函数,还有宏。这个宏好像在SPI指令里面有。

网友B:
我使用的是 SDI总线,不是SPI

网友B:
基于S3C2440 SDI的SendCMD源码:

static        int        Send_CMD(U8 cmd,U32 arg,int resp,void *buf)
{

        rSDICARG=arg;

        switch(resp)
        {
                case        0:        //No Response
                rSDICCON=(0<<10)|(0<<9)|(1<<8)|(cmd);
                break;
                ////

                case        1:        //Short Response
                rSDICCON=(0<<10)|(1<<9)|(1<<8)|(cmd);
                break;
                ////

                default:        //Long Response
                rSDICCON=(1<<10)|(1<<9)|(1<<8)|(cmd);
                break;
        }

        ////

        return WaitCmdEnd(cmd,resp,buf);

}

楼主:
有几个函数我没有,所以如下面的方法来实现:
1、写扇区的函数 SD_WriteSector(U32 sector,U8 *buf,U32 count)     中的WaitDatReady();我屏蔽处理。
2、Send_CMD(U8 cmd,U32 arg,int resp,void *buf)函数的返回值我用如下函数代替:
int Chk_CMDend(int cmd, int be_resp)
//0: Timeout
{
    int finish0;

    if(!be_resp)    // No response
    {
            finish0=rSDICSTA;
                while((finish0&0x800)!=0x800)        // Check cmd end
            finish0=rSDICSTA;

        rSDICSTA=finish0;// Clear cmd end state

        return 1;
    }
    else        // With response
    {
            finish0=rSDICSTA;
        while( !( ((finish0&0x200)==0x200) | ((finish0&0x400)==0x400) ))    // Check cmd/rsp end
                finish0=rSDICSTA;

        if(cmd==1 | cmd==41)        // CRC no check, CMD9 is a long Resp. command.

        {
            if( (finish0&0xf00) != 0xa00 )  // Check error
            {
                rSDICSTA=finish0;   // Clear error state

                if(((finish0&0x400)==0x400))
                    return 0;        // Timeout error
                }
            rSDICSTA=finish0;        // Clear cmd & rsp end state
        }
        else        // CRC check
        {
            if( (finish0&0x1f00) != 0xa00 )        // Check error
            {
                Uart_Printf("CMD%d:rSDICSTA=0x%x, rSDIRSP0=0x%x\n",cmd, rSDICSTA, rSDIRSP0);
                rSDICSTA=finish0;   // Clear error state

                if(((finish0&0x400)==0x400))
                    return 0;        // Timeout error
                }
            rSDICSTA=finish0;
        }
        return 1;
    }
}

楼主:
此外还有几个疑问要请教高手:
这个移植是否成功的方法判断,因为目前只用DMA来实现所以不经过内存的过程,无法通过读取一个文件并单步跟踪来查看。 所以我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DMA的目的地址配置成TFT缓存,读到的文件内容直接送过去显示,初次使用DMA还请您多指教

网友B:
单任务环境下DMA使用非常简单:
只要设置好DMA的Dst,Src,Count,再启动DMA就行了.
在DMA Done中断中,清理一下相关的标记.

如果是多任务系统,得考虑一下资源抢占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SD卡里米建立一个TXT,操作如下:
disk_initialize(0);//初始化SD卡
res = f_open(&file, "data.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执行后发现SD卡内还是空空的,感觉缺少一个FATFS的初始化,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初始化。谁知道这样操作错在哪里?

网友B:
先要挂接一个disk才行

楼主:
disk_initialize(0);//初始化SD卡
Write_SD("a.txt","12345",2);

void Write_SD(const char *write_file,const void *buffer,UINT count)
{
  FATFS fs;
  FIL fil;
  U32 bw;
  FRESULT res;                //文件系统返回信息

   f_mount(0,&fs);//注册一个文件系统
   res=f_open(&fil,write_file,FA_OPEN_ALWAYS|FA_WRITE);//建立文件的文件名最长8个字节
/*   if(res!=FR_OK)
   {
        Uart_Printf("文件不能写!!!\r\n");
        return;
    }

        res=f_lseek(&fil,fil.fsize);
        res=f_write(&fil,buffer,count,&bw);
*/
    f_close(&fil);
        f_mount(0, NULL);
}

但是只要调用f_open()就会在超级终端出现如下错误: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CMD55: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Initialize fail
No Card assertion
CMD88:rSDICSTA=0xc06, rSDIRSP0=0x920

网友B:
SD卡初始化失败

楼主:
如果不调用这个f_open函数是没有问题的,给我的感觉执行f_open的时候又对SD卡初始化了一次

网友C:
我提供给你的程序是我已经用在工程中的,请参考!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255) */
)
{
        int result;

        switch (drv) {
        case ATA :
         result = ATA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_OK;

        case MMC :
         result = MMC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_OK;

        case USB :
         result = USB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ult;
        }
        return RES_PARERR;
}

/*********************************************************************************************************
** 函数名称: MMC_disk_read
** 功能描述:
** 输   入: buff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sector:Sector address (LBA)
**           count: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255)
** 输   出: TRUE,正常返回
**                         FALSE,出错返回
********************************************************************************************************/

int  MMC_disk_read (BYTE *buff,        DWORD sector,BYTE count        )
{

   sector *= 512;        /* Convert to byte address if needed */

    if (count == 1) /* Single block read */
    {
        s3c2440_Printf("SD Single block read--->\n");

                if(rcvr_datablock(buff, 512))/* READ_SINGLE_BLOCK */
                        count = 0;
        }
        else /* Multiple block read */
        {
            s3c2440_Printf("SD Multiple block read--->\n");

            if(rcvr_datablock(buff, count*512))/* READ_SINGLE_BLOCK */
                        count = 0;
        }

   return count ? RES_ERROR : RES_OK;
}

static  BOOL rcvr_datablock (BYTE *buff,UINT btr)
{
    //Polling read Mode

    int status;

    unsigned int rcv_num=0;

    UINT blk_num;

    DWORD rcv_tmp;

    blk_num=btr/512;

        rSDIFSTA=rSDIFSTA|(1<<16);        // FIFO reset

        rSDIDCON=(2<<22)|(1<<19)|(1<<17)|(Wide<<16)|(1<<14)|(2<<12)|(blk_num<<0);        //YH 040220
                //Word Rx, Rx after cmd, blk, 1bit bus, Rx start, blk num, data start, data transmit mode

    rSDICARG=0x0;        // CMD17/18(addr)

RERDCMD:

   if(blk_num<2) // SINGLE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1;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7
           if(!Chk_CMDend(17, 1))        //-- Check end of CMD17
                 goto RERDCMD;
    }

   else        // MULTI_READ
        {
                rSDICCON=(0x1<<9)|(0x1<<8)|0x52;    //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18
                if(!Chk_CMDend(18, 1))        //-- Check end of CMD18
                    goto RERDCMD;
        }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while(rcv_num<128*blk_num)        // 512=128*4 bytes
    {
                if((rSDIDSTA&0x20)==0x20) // Check timeout
                {
                    rSDIDSTA=(0x1<<0x5);  // Clear timeout flag
                    break;
                }

                status=rSDIFSTA;

                if((status&0x1000)==0x1000)        // Is Rx data?
                {
                    rcv_tmp=rSDIDAT;

                    *(BYTE*)(buff++)=(BYTE)(rcv_tmp);
                    *(BYTE*)(buff++)=(BYTE)((WORD)(rcv_tmp)>>8);
                    *(BYTE*)(buff++)=(BYTE)((DWORD)(rcv_tmp)>>16);
                    *(BYTE*)(buff++)=(BYTE)((DWORD)(rcv_tmp)>>24);

                    rcv_num++;
                }
    }

    if(!Chk_DATend())
            return FALSE;

        rSDIDCON=rSDIDCON&~(7<<12);                //YH 040220, Clear Data Transfer mode => no operation, Cleata Data Transfer start
        rSDIFSTA=rSDIFSTA&0x200;        //Clear Rx FIFO Last data Ready, YH 040221
    rSDIDSTA=0x10;        // Clear data Tx/Rx end detect

   if(blk_num>1)
    {
          RERCMD12:
                //--Stop cmd(CMD12)
                rSDICARG=0x0;            //CMD12(stuff bit)
                rSDICCON=(0x1<<9)|(0x1<<8)|0x4c;//sht_resp, wait_resp, start, CMD12

                //-- Check end of CMD12
                if(!Chk_CMDend(12, 1))
                    goto RERCMD12;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

    return TRUE;                                        /* Return with success */

}

}

网友C:
关键的函数还有:
/*********************************************************************************************************
** 函数名称: MMC_disk_ioctl
** 功能描述:
** 输   入: ctrl:Control code
**           buff: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输   出: TRUE,正常返回
**           FALSE,出错返回
********************************************************************************************************/

int MMC_disk_ioctl (BYTE ctrl,void *buff)
{
DRESULT res;
   BYTE n,*p,*ptr = buff;

   BYTE csd[16];

   WORD csize;

   if (Stat_MMC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res = RES_ERROR;

         switch (ctrl)
                {
                        case CTRL_SYNC :        /* Make sure that all data has been written on the media */
                                if (CMD13())         /* Wait for card enters tarn state */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        /* Get number of sectors on the disk (DWORD) */

                                p = &CardInfo[0];
                                if ((p[0] >> 6) == 1) {        /* SDC ver 2.00 */
                                        csize = p[9] + ((WORD)p[8] << 8) + 1;
                                        *(DWORD*)buff = (DWORD)csize << 10;
                                } else {                                        /* MMC or SDC ver 1.XX */
                                        n = (p[5] & 15) + ((p[10] & 128) >> 7) + ((p[9] & 3) << 1) + 2;
                                        csize = (p[8] >> 6) + ((WORD)p[7] << 2) + ((WORD)(p[6] & 3) << 10) + 1;
                                        *(DWORD*)buff = (DWORD)csize << (n - 9);
                                }
                                res = RES_OK;

                                //Uart_Printf(" GET_SECTOR_COUNT end!!!\n");

                                return RES_OK;

                        case GET_SECTOR_SIZE :        /* Get R/W sector size (WORD) */
                                *(WORD*)buff = 512;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        /* Get erase block size in unit of sector (DWORD) */
                                                                /* SDC ver 1.XX or MMC */
                                //Uart_Printf(" GET_BLOCK_SIZE start!!!\n");

                                if (MMC & 2)
                                {                        /* SDC ver 1.XX */
                                        *(DWORD*)buff = (((csd[10] & 63) << 1) + ((WORD)(csd[11] & 128) >> 7) + 1) << ((csd[13] >> 6) - 1);
                                }
                                else /* MMC */
                                {
                                        *(DWORD*)buff = ((WORD)((csd[10] & 124) >> 2) + 1) * (((csd[11] & 3) << 3) + ((csd[11] & 224) >> 5) + 1);
                                }

                                res = RES_OK;

                                //Uart_Printf(" GET_BLOCK_SIZE end!!!\n");

                                return RES_OK;

                        case MMC_GET_TYPE :                /* Get card type flags (1 byte) */
                                *ptr =MMC;
                                res = RES_OK;
                                break;

                        case MMC_GET_CSD :                /* Receive CSD as a data block (16 bytes) */
                                if((CMD9() == 1)&& rcvr_datablock(ptr, 16))        /* READ_CSD */
                                res = RES_OK;
                                break;

                        case MMC_GET_CID :                /* Receive CID as a data block (16 bytes) */

                                break;

                        case MMC_GET_OCR :                /* Receive OCR as an R3 resp (4 bytes) */

                                break;

                        case MMC_GET_SDSTAT :        /* Receive SD statsu as a data block (64 bytes) */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break;
                }

        return res;
}

此函数没有处理对的话,会出现SD卡初始化失败的错误!!!

网友C:
如再有问题,我会及时替你解决的,请放心。
移植FATFS到S3C2440上,现在我已经调试完毕所有的移植,并用在工程中。
包括:硬盘(ATA),SD卡(MMC),U盘(USB)

楼主:
顶楼上,明天调试继续请教你!

楼主:
有如下几个问题请教xfcjava2:
1、您能提供下MMC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这个函数吗?
2、您提供的int MMC_disk_ioctl (BYTE ctrl,void *buff)   里面的变量:CardInfo[0]和宏Stat_MMC不知道如何定义。
3、您说“int MMC_disk_ioctl (BYTE ctrl,void *buff)此函数没有处理对的话,会出现SD卡初始化失败的错误!!!”我认为这个是SD卡初始化,我每次初始化没有特殊要求是不会格式化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函数如果不需要格式化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4、我目前这样的进行操作:
void test_fatfs(void)
{
         FATFS fs;
        DSTATUS stat = 88;
        FRESULT res;                //文件系统返回信息
         FIL file;
          stat = disk_initialize(1);
        Uart_Printf("%d\n",stat);

        Write_SD("data.txt","12345",2);

        while(1);
}

void Write_SD(const char *write_file,const void *buffer,UINT count)
{
  FATFS fs;
  FIL fil;
  U32 bw;
  FRESULT res;                //文件系统返回信息

   f_mount(0,&fs);//注册一个文件系统
   res=f_open(&fil,write_file,FA_OPEN_ALWAYS|FA_WRITE);//建立文件的文件名最长8个字节
   Uart_Printf("%d\n",res);
    if(res!=FR_OK)
   {
        Uart_Printf("文件不能写!!!\r\n");
        return;
    }

        res=f_lseek(&fil,fil.fsize);
        res=f_write(&fil,buffer,count,&bw);

    f_close(&fil);
        f_mount(0, NULL);
}

然而没有在SD中建立一个对应文件或者在SD卡里没有对应文件的情况下写进任何内容。

res=f_open(&fil,write_file,FA_OPEN_ALWAYS|FA_WRITE);//建立文件的文件名最长8个字节
   Uart_Printf("%d\n",res);

这里显示为1和
文件不能写!!!

网友C:
其中:CardInfo定义如下:
         U8 CardInfo[16+16+4];        /* CSD(16), CID(16), OCR(4) */

static volatile DSTATUS Stat_MMC = STA_NOINIT;        /* Disk status */

DSTATUS,STA_NOINIT:请看diskio.h

int MMC_disk_ioctl (BYTE ctrl,void *buff):
此函数使得FATFS文件系统得到SD卡的基本参数:容量,扇区数,扇区大小等,所以很重要!!

网友C:
/*********************************************************************************************************
** 函数名称: MMC_disk_write
** 功能描述:
** 输   入: buff  :Data to be written
**           sector:Sector address (LBA)
**           count: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255)
** 输   出: TRUE,正常返回
**              FALSE,出错返回
********************************************************************************************************/

int  MMC_disk_write (const BYTE *buff,DWORD sector,BYTE count)
{
   sector *= 512;        /* Convert to byte address if needed */

    if (count == 1) /* Single block read */
     {
                   if(xmit_datablock (buff, sector,1))/* WRITE_SINGLE_BLOCK */
                           count = 0;
                 }

                else /* Multiple block read */
                 {
                    if(xmit_datablock(buff, sector,count*512))/* WRITE_SINGLE_BLOCK */
                                count = 0;
                 }

    return count ? RES_ERROR : RES_OK;
}

/*-----------------------------------------------------------------------*/
/* Send a data packet to MMC                                             */
/*-----------------------------------------------------------------------*/
/* 512 byte data block to be transmitted */
/* Data/Stop token */
static BOOL xmit_datablock (const BYTE *buff,DWORD sector,UINT token)
{
   //Polling write Mode

   int status;

   unsigned int wrt_num=0;

   UINT blk_num;

   blk_num=token;

         rSDIFSTA=rSDIFSTA|(1<<16);        // FIFO reset

         rSDIDCON=(2<<22)|(1<<20)|(1<<17)|(Wide<<16)|(1<<14)|(3<<12)|(blk_num<<0);        //YH 040220

                    //Word Tx, Tx after rsp, blk, 1bit bus, Tx start, blk num
   rSDICARG=sector;        // CMD24/25(addr)

REWTCMD:

   if(blk_num<2) // SINGLE_WRITE
    {

            rSDICCON=(0x1<<9)|(0x1<<8)|0x58;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24
                  if(!Chk_CMDend(24, 1))        //-- Check end of CMD24
                    goto REWTCMD;
    }

   else        // MULTI_WRITE
                {
                        rSDICCON=(0x1<<9)|(0x1<<8)|0x59;        //sht_resp, wait_resp, dat, start, CMD25
                        if(!Chk_CMDend(25, 1))        //-- Check end of CMD25
                        goto REWTCMD;
                }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while(wrt_num<128*blk_num)        // 512=128*4 bytes
     {
                                status=rSDIFSTA;

                                if((status&0x2000)==0x2000)
                                {
                                   rSDIDAT=br_LD_DWORD(buff);
                                   buff+=4;
                                         wrt_num++;
                                }
     }

    if(!Chk_DATend())
            return FALSE;

          rSDIDCON=rSDIDCON&~(7<<12);                //YH 040220, Clear Data Transfer mode => no operation, Cleata Data Transfer start
    rSDIDSTA=0x10;        // Clear data Tx/Rx end

    if(blk_num>1)
     {
                                        //--Stop cmd(CMD12)
                                REWCMD12:
                                        rSDIDCON=(1<<18)|(1<<17)|(0<<16)|(1<<14)|(1<<12)|(blk_num<<0);         //YH  040220

                                        rSDICARG=0x0;            //CMD12(stuff bit)
                                        rSDICCON=(0x1<<9)|(0x1<<8)|0x4c;    //sht_resp, wait_resp, start, CMD12

                                        //-- Check end of CMD12
                                        if(!Chk_CMDend(12, 1))
                                            goto REWCMD12;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 Check end of DATA(with busy state)
                                        if(!Chk_BUSYend())
                                            Uart_Printf("error\n");
                                        rSDIDSTA=0x08;        //! Should be cleared by writing '1'.
     }

    return TRUE;   // Return with success

}

网友C:
等待dsoyy回复!!!

楼主:
抱歉,让您久等。
我初始化SD卡后进行
  f_mount(0,&fs);//注册一个文件系统
res=f_open(&fil,write_file,FA_OPEN_ALWAYS|FA_WRITE);//建立文件的文件名最长8个字节
res = 1。  只有等于0才代表成功。这个错误什么导致的我不得而知。

此外据说在ADS下几个宏要改成函数写法,不知道楼上是否这样处理?

网友C:
你用的FATFS的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C:
void br_ST_DWORD(const BYTE *ptr,DWORD val)
{

  *(BYTE*)(ptr+3)=(BYTE)(val);
  *(BYTE*)((ptr)+2)=(BYTE)((WORD)(val)>>8);
  *(BYTE*)((ptr)+1)=(BYTE)((DWORD)(val)>>16);
  *(BYTE*)(ptr)=(BYTE)((DWORD)(val)>>24);
}

DWORD br_LD_DWORD(const BYTE *ptr)
{
    return (DWORD)( ((DWORD)*(BYTE*)(ptr)<<24)|((DWORD)*(BYTE*)((ptr)+1)<<16)|
                                ((WORD)*(BYTE*)((ptr)+2)<<8)|*(BYTE*)((ptr)+3)
                                                                        );

}

楼主:
我记得有4个宏,我没有改成函数,难怪我没有调试成功。

这么晚您还在等我,非常感激啊!
我明天去公司加班继续调试,还想加UCGUI.

楼主:
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R0.07c

#define        LD_WORD(ptr)                (WORD)(((WORD)*(BYTE*)((ptr)+1)<<8)|(WORD)*(BYTE*)(ptr))
#define        LD_DWORD(ptr)                (DWORD)(((DWORD)*(BYTE*)((ptr)+3)<<24)|((DWORD)*(BYTE*)((ptr)+2)<<16)|((WORD)*(BYTE*)((ptr)+1)<<8)|*(BYTE*)(ptr))
#define        ST_WORD(ptr,val)        *(BYTE*)(ptr)=(BYTE)(val); *(BYTE*)((ptr)+1)=(BYTE)((WORD)(val)>>8)
#define        ST_DWORD(ptr,val)        *(BYTE*)(ptr)=(BYTE)(val); *(BYTE*)((ptr)+1)=(BYTE)((WORD)(val)>>8); *(BYTE*)((ptr)+2)=(BYTE)((DWORD)(val)>>16); *(BYTE*)((ptr)+3)=(BYTE)((DWORD)(val)>>24)

网友C:
f_mount(0,&fs):

  此函数的第1个参数指定操作的驱动器,默认情况下0(ATA); 1(MMC);2(USB),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如果你使用的是SD卡,请将此函数的第1个参数指定为MMC!!!

楼主:
楼上说的是!
我知道错误所在了。
f_mount(0,&fs)参数错了。
此外,您介意把另外两个宏的函数源码也发上来吗?据说ADS打补丁可以弥补这个错误的,不定叫ADS  848好像

网友C:
我使用的是FatFs   R0.07e
官方网址: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你可以去下载最新版本,另外可以参考官方网址的样例!!

WORD  LD_WORD(BYTE *ptr)
{
   return (WORD)(((WORD)*(BYTE*)((ptr)+1)<<8)|(WORD)*(BYTE*)(ptr));

}

DWORD LD_DWORD(BYTE *ptr)
{

    return (DWORD)(((DWORD)*(BYTE*)((ptr)+3)<<24)|((DWORD)*(BYTE*)((ptr)+2)<<16)|((WORD)*(BYTE*)((ptr)+1)<<8)|*(BYTE*)(ptr));
}

void ST_WORD(BYTE *ptr,DWORD val)
{
   *(BYTE*)(ptr)=(BYTE)(val);
   *(BYTE*)((ptr)+1)=(BYTE)((WORD)(val)>>8);
}

void ST_DWORD(BYTE *ptr,DWORD val)
{

  *(BYTE*)(ptr)=(BYTE)(val);
  *(BYTE*)((ptr)+1)=(BYTE)((WORD)(val)>>8);
  *(BYTE*)((ptr)+2)=(BYTE)((DWORD)(val)>>16);
  *(BYTE*)((ptr)+3)=(BYTE)((DWORD)(val)>>24);
}

网友C:
本人在ADS下也成功移植过,只不过现在早已转到keil下,以前使用过的版本还有:FatFs R0.06,
FatFs R0.07c等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回答。
希望和你进一步交流  交流  176855725 向您学习

网友C:
最后给你的4个函数是在ADS1.2下FatFs R0.06中使用的函数。

楼主:
看看0.7的这个函数可以不,不可以再考虑如何改写。
我也想用keil,考虑飞凌等的例程都是ADS下的,就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

网友C:
都可以使用!我都试过了!!

网友C:
fatfs R0.07e中,宏定义如下:

#define        LD_WORD(ptr)                (WORD)(((WORD)*(BYTE*)((ptr)+1)<<8)|(WORD)*(BYTE*)(ptr))
#define        LD_DWORD(ptr)                (DWORD)(((DWORD)*(BYTE*)((ptr)+3)<<24)|((DWORD)*(BYTE*)((ptr)+2)<<16)|((WORD)*(BYTE*)((ptr)+1)<<8)|*(BYTE*)(ptr))
#define        ST_WORD(ptr,val)        *(BYTE*)(ptr)=(BYTE)(val); *(BYTE*)((ptr)+1)=(BYTE)((WORD)(val)>>8)
#define        ST_DWORD(ptr,val)        *(BYTE*)(ptr)=(BYTE)(val); *(BYTE*)((ptr)+1)=(BYTE)((WORD)(val)>>8); *(BYTE*)((ptr)+2)=(BYTE)((DWORD)(val)>>16); *(BYTE*)((ptr)+3)=(BYTE)((DWORD)(val)>>24)

楼主:
那么FS移植到nand  flash知道nand的底层OK问题就不大了
如果明天成功要好好理解和反思下,之后移植到nand,还要遗址UCGUI。

如果我SD读到一张位图,通过DMA送到TFT显示,整个过程是不涉及CPU干涉的,如果读取一个数据需要CPU计算处理,用DMA就不合适了吧。

刚刚接触2440,明天要好好看书,有很多疑惑。

楼主:
xfcjava2,
void test_fatfs(void)
{
        FATFS fs;
        DSTATUS stat = 0;
        FRESULT res;                //文件系统返回信息
        FIL file;

        stat = disk_initialize(1);//SD_card_init();

        Uart_Printf("%d\n",stat);

        Write_SD("data.txt","12345",2);

        while(1);

}

void Write_SD(const char *write_file,const void *buffer,UINT count)
{
  FATFS fs;
  FIL fil;
  U32 bw;
  FRESULT res;                //文件系统返回信息

   f_mount(1,&fs);//注册一个文件系统
   res=f_open(&fil,write_file,FA_OPEN_ALWAYS|FA_WRITE);//建立文件的文件名最长8个字节
   Uart_Printf("%d\n",res);
    if(res!=FR_OK)
   {
        Uart_Printf("文件不能写!!!\r\n");
        return;
    }

        res=f_lseek(&fil,fil.fsize);
        res=f_write(&fil,buffer,count,&bw);

    f_close(&fil);
        f_mount(1, NULL);
}

void Write_SD(const char *write_file,const void *buffer,UINT count)
函数中的Uart_Printf("%d\n",res);为13,说明FS初始化没成功

FR_NO_FILESYSTEM               /* 13*/

楼主:
f_mount(0,&fs):

  此函数的第1个参数指定操作的驱动器,默认情况下0(ATA); 1(MMC);2(USB),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如果你使用的是SD卡,请将此函数的第1个参数指定为MMC!!! ...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源码:
FRESULT f_mount (
BYTE vol,  /* Logical drive number to be mounted/unmounted */
FATFS *fs  /* Pointer to new file system object (NULL for unmount)*/
)
{
FATFS *rfs;

if (vol >= _DRIVES)    /* Check if the drive number is valid */
  return FR_INVALID_DRIVE;

rfs = FatFs[vol];    /* Get current fs object */
if (rfs) {
#if _FS_REENTRANT     /* Discard sync object of the current volume */
  if (!ff_del_syncobj(rfs->sobj)) return FR_INT_ERR;
#endif
  rfs->fs_type = 0;   /* Clear old fs object */
}
if (fs) {
  fs->fs_type = 0;   /* Clear new fs object */
#if _FS_REENTRANT     /* Create sync object for the new volume */
  if (!ff_cre_syncobj(vol, &fs->sobj)) return FR_INT_ERR;
#endif
}
FatFs[vol] = fs;    /* Register new fs object */
return FR_OK;
}

我现在每次都返回FR_INVALID_DRIVE,这个_DRIVES 值为1.除非写成 0,但是和您说的不相符,而且调试都没有成功.

网友C:
/****************************************************************************
* 功    能:      SD卡文件功能任务
*---------------------------------------------------------------------------*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__task void SD_FileTask(void)
{
                if(MMC_disk_initialize())
             Uart_Printf("\r\n SD Card No Connect!!!\r\n ");
                else
                  {
                   Uart_Printf("\r\n SD Card Ready--->\r\n");

                         Init_LogicalDrive();

                   fatfs_tst();
           }

                while(1)
                 {

                                os_dly_wait(100);
                 }

}

/*********************************************************************************************************
** 函数名称:  MMC_disk_initialize
** 功能描述:
** 输   入: nil
** 输   出: TRUE, 正常返回
**                         FALSE,出错返回
********************************************************************************************************/

int MMC_disk_initialize(void)
{
  if(SD_Driver_init())
   {
     Stat &= ~STA_NOINIT;        /* Clear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else
        {
    Stat |= STA_NOINIT;                /* Set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

int SD_Driver_init(void)
{
                RCA=0;
    MMC=0;

                if(SD_card_ini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SD_card_init(void)//-- SD controller & card initialize
{
    int i;

    rSDIPRE=PCLK/(INICLK)-1;   // 400KHz

          rSDICON=(1<<4)|1;               // Type B, clk enable
          rSDIFSTA=rSDIFSTA|(1<<16); //YH 040223 FIFO reset
    rSDIBSIZE=0x200;                   // 512byte(128word)
    rSDIDTIMER=0x7fffff;        // Set timeout count

    for(i=0;i<0x1000;i++);  // Wait 74SDCLK for MMC card

    CMD0();

    if(Chk_MMC_OCR()) //-- Check MMC card OCR
     {
              MMC=1;
     }
    else
     {
                                if(Chk_SD_OCR())
                                  Uart_Printf("\nIn SD ready\n");

                                else
                                 {
                                        Uart_Printf("\nInitialize fail\nNo Card assertion\n");
                                    return 0;
                                 }
      }

    do{
        //-- Check attaced cards, it makes card identification state
            rSDICARG=0x0;   // CMD2(stuff bit)
            rSDICCON=(0x1<<10)|(0x1<<9)|(0x1<<8)|0x42; //lng_resp, wait_resp, start, CMD2
    }while(!Chk_CMDend(2, 1)); //-- Check end of CMD2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do{

                    do{
                            rSDICARG=MMC<<16;            // CMD3(MMC:Set RCA, SD:Ask RCA-->SBZ)
                            rSDICCON=(0x1<<9)|(0x1<<8)|0x43;        // sht_resp, wait_resp, start, CMD3
                    }while(!Chk_CMDend(3, 1));//-- Check end of CMD3

                    rSDICSTA=0xa00;        // Clear cmd_end(with rsp)

                    if(MMC) //--Publish RCA
                     {
                              RCA=1;
                        rSDIPRE=(PCLK/MMCCLK)-1;        // YH 0812, Normal clock=20MHz

                        Uart_Printf("MMC Frequency is %dHz\n",(PCLK/(rSDIPRE+1)));
                     }
                    else
                     {
                                                RCA=( rSDIRSP0 & 0xffff0000 )>>16;

                                                rSDIPRE=PCLK/(SDCLK)-1;        // Normal clock=25MHz
                     }

    }while( rSDIRSP0 & 0x1e00!=0x600 );        // CURRENT_STATE check

    Card_sel_desel(0);        // Card deselect

                if (CMD9()== 1)  //Get CSD and save it
                 {
                                resp[0] = rSDIRSP0;        //Read the response words
                                resp[1] = rSDIRSP1;
                                resp[2] = rSDIRSP2;
                                resp[3] = rSDIRSP3;

                                for (i = 0; i < 4; i++)
                                     bswap_cp(&CardInfo[i * 4], &resp[i]);
                 }

    Card_sel_desel(1);        // Select

    if(!MMC)
            Set_4bit_bus();
    else
            Set_1bit_bus();

    return 1;
}

网友C:
本人的定义:
因为只使用sd卡,所以

#define _DRIVES                     1

#define DISK_ATA                      1
#define DISK_MMC                      0
#define DISK_USB                      2

网友C: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DSTATUS stat=0;
        int result=0;

        switch (drv) {
        case DISK_ATA :
                result = ATA_disk_initialize();
                if(result == 0)
      return RES_OK;
    else
      return RES_ERROR;

        case DISK_MMC :
                result = MMC_disk_initialize();
                return RES_OK;

        case DISK_USB :
                result = USB_disk_initialize();

                return stat;
        }
        return STA_NOINIT;
}

网友C:
请认真检查你的sd卡初始化函数,以及disk_initialize()函数

楼主:
请问这个函数是啥Init_LogicalDrive()。
SD初始化里面的 if (CMD9()== 1)  //Get CSD and save it
               {}
   bswap_cp(&CardInfo[i * 4], &resp);
这个函数和resp这个数组个代表什么呢?
我底层SD初始化直接用飞凌的,要好好检查一遍

网友C:
SD初始化直接用飞凌的,还是不够的!!!

void Init_LogicalDrive (void)
{
   put_rc(f_mount(0, &fatfs[0]));/* fi - Force initialized the logical drive */
}

Init_LogicalDrive 你可以直接调用f_mount();

U32 resp[4];
U8 CardInfo[16+16+4];        /* CSD(16), CID(16), OCR(4) */

/*-----------------------------------------------------------------------*/
/* Swap byte order                                                       */
/*-----------------------------------------------------------------------*/

static void bswap_cp (U8 *dst, const U32 *src)
{
         U32 d;

         d = *src;
        *dst++ = (U8)(d >> 24);
        *dst++ = (U8)(d >> 16);
        *dst++ = (U8)(d >> 8);
        *dst++ = (U8)(d >> 0);
}

网友C:
请参考调用!!

网友D(2010-12-06):
正要移植,瞅瞅

网友E(2011-02-08):
楼主,你这个代码似乎仍是PIO模式的,那个开发板带的 DMA 模式的例子似乎不正确。

网友F(2011-05-09):
回复 网友C:

可以发表下MMC_disk_status()这个函数吗

网友F:
我用了上面的程序怎么没有效果呢。大侠可以共享一下你的源码吗

网友G:
支持下版主,正想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H(2011-11-14):
有没有源码啊?

网友H:
我现在的问题是:调试到if (LD_WORD(&fs->win[BS_55AA]) != 0xAA55)时总返回2,操作系统不存在,也试过把rSDICON = (1<<4)|1改为rSDICON = (0<<4)|1 也不行,请指教。

网友I(2012-06-26):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这个S3C2440的SD卡读写应该是小端格式吧,是不是应该把SDICON设置成类型A?但我设置之后,一直卡在Chk_DATend()函数里,表明数据没传完,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