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Qmath

楼主(2010-04-07):
_iq16 t;
   float m;
   t=_IQ16(0.5);
得到的t=0x008000;
但:
m=_IQ16toF(t);
得到的结果是m=0x00000;
想问这其中的原因???

楼主:
提示说:
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
IQsin.asm
文件,不知道为啥?
我加了IQmath.lib,但是还是没反应????

网友A:
下一个IQmath中文手册好好看看吧

网友B:
关注中  为啥最后是那结果
有了答案跟俺说下哦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函数,关注~~~

网友D:
在相关的程序加了头文件没?

楼主:
我是按照中文手册来做的,加了IQmath.h和.lib文件,CMD文件也进行了配置

网友E:
这就不清楚了……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是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