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单片机外部中断

楼主(2010-04-07):
STM8单片机,PD0口产生中断与PD2口产生中断都转向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吗?
若PD0口产生中断与PD2口产生中断都转向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那么如何让单片机区别该中断是PD0口还是PD2口产生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在配置的时候把2个中断口配置在一个中断函数中。

楼主:
STM8单片机,PD0口中断时单片机执行一种功能,PD2口中断单片机执行另一种功能,能实现吗?怎么实现呢?

网友B:
两个IO中断分开进行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应用很常见吧

网友D(2010-07-01):
我觉得不是分开配置的问题,
LZ的意思是不是"如何区分到底是哪一路输入引起的中断"?
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E:
STM8S有5组IO端口,每组端口分别有若干引脚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触发输入,分别为:
端口A: PA[6:2];端口B: PB[7:0];端口C: PC[7:0];端口D: PD[6:0];端口E: PE[7:0]。

每个端口可以有多个引脚触发中断,但同一个端口上不同引脚产生的中断信号都会进入同一个中断向量,如下表:

例如所有PB端口上的引脚产生的中断,都会进入中断向量0x00 8018指向的中断程序。

如果同一个端口上有多个引脚可以产生中断,例如楼主的PD0和PD2,都进入PD端口的中断处理程序,在PD中断处理程序中通过读PD端口的状态,并与进入中断之前PD端口的状态进行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知道是哪个引脚产生了中断条件。

网友F:
香主说的精辟,小弟也学到东西了

网友G:
特别注意PD7端口,它不属于EXTI3向量,是单独的TLI高级中断

网友H:
与进入中断之前PD端口的状态进行简单的对比,这个对比是需要自己通过软件实现吗

网友I:
通过比较中断前后的PD端口就可以判定是哪个 引起的

网友J(2013-08-17):
与进入中断之前PD端口的状态进行简单的对比,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STM8S有5组IO端口,每组端口分别有若干引脚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触发输入,分别为:
端口A: PA[6:2];端口B: PB ...

这个比较详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