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一个稳压和电池供电电路

楼主(2010-04-07):
想要做的是一个能同时提供+—12V的稳压电路,在有电的时候能够实现用家用电源供电,同时给蓄电池充电,断电的时候能够依靠蓄电池供电,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否实现上述功能?请各位高手支招,提供更好的电路!
提供+—12V是为了给单片机,还有op07等供电

网友A:
电路设计错误,工频交流掉电时由电池供电,右边两个继电器仍能吸合,继电器将不停抖动。
设计太复杂,而且用继电器控制,耗电太多。
7805和7905不允许输出端有电压而输入电压为零。
两电池中点必须接地。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我咋点不开图呢?

网友D:
看不到图

网友E:
把图再发一次,我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