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0-04-07):
图中是5v,3.3v的转换电路。
如果是单向的话,简单。但是图中的是双向的,不太明白。
难道是利用mos管里反向二极管吗?
那么用三极管加二极管是否可以替代mos管呢?

网友A:
经典!学习了!双向转换,牛的!

网友B:
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C:
的确是用到MOS管里的寄生二极管了。

网友D:
有空时看一下

网友E:
我用的是两个电阻分压,哈哈

网友F:
和二极管无关,而且你可以选择没有内部保护二极管的mos管试一下也同样可行。我曾经发过一个这样的电平转换电路,可惜我找不到了。
其实mos管很多是对称的(内部无二极管),就是源极和漏极可以对调且不影响性能,所以vgs也可认为是vgd。
图中当波形从左到右时,左边=0,则mos管导通,将右边拉低,当左边=1,则mos管截止,右边由于上拉电阻的作用而变为高电平。
当波形从右到左时,将d和s反过来看,右边=0,则mos管导通,将左边拉低,当右边=1,则mos管截止,左边由于上拉电阻的作用而变为高电平。
g极必须接较低一端的电压。

网友G:
跟三极管的电平转换电路没区别.价格高,速度还慢

网友H(2011-11-23):
经典的电平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