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芯片编程高手进

楼主(2010-04-07):
我是一个PIC单片机新手,请问这里的高手,芯片要怎么初始化啊,我就是拿着笔无所下手,还有怎么复用端口,谢谢各位啦,能否举几个例子给我,谢谢,本人想用12F629芯片控制LED灯的,就是开始不知怎么初始化,直接让芯片运行说WATCHDOG有问题,那要怎么关闭呢,谢谢

网友A:
在IDE里面,configure----configuration bits里WDT设成off就可以关闭WATCHDOG。

网友A:
芯片初始化主要是给各种控制寄存器赋初值,例如定义I/O的方向---设置TRISA寄存器的值可以控制PORTA各个端口作为输入还是输出;复用端口到底用来做哪个功能,也是给相应的寄存器赋初值;定时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等等。

网友A:
具体要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B:
先学C或汇编,再看芯片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没有用到的寄存器是不是不用初始化呀,还是所有的都要复位初始化,初始化都是编程的第一步吧,也就是拿笔写**的开头是不是呀?呵呵,感觉都万事开头难

网友C:
看例程……
看应用指南,也就是ANXXX

网友A:
无关的寄存器当然不用初始化。初始化不是编程的第一步,是芯片正常运转的第一步。

网友D(2010-05-09):
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E(2010-06-22):
一定看chip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