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输出的视频信号可以用运放放大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7):
可以用运放放大,通常都是速度非常快的。

网友B:
有专门的视频运放,相对比较贵,不划算,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谁能给个电路?
好散分.

网友C:
最好使用TTL的管子去进行放大,切记莫使用MOS管,否则会引起输出延迟。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TTL的管子放大?摄像头输出的视频信号可是模拟信号。
TO LZ:
用运放可以,带宽在6MHz左右就行了。
用三极管也可以。
放大并非把信号幅度加大,实际是放大的电流,加强带载的能力。

网友E:
用运放作个电压跟随器,输入等于输出。
输入电阻变大输出电阻变小加强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