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立体声输入转成一路立体声输出,如何实现?

楼主(2010-04-07):
(无正文)

楼主:
我有两个设备,分别输出立体声,现在想把A设备的右声道与B设备的右声道混合,A设备的左声道与B设备的左声道混合后,再左右声到输出!要实现这个应该要注意什么!对A,B设备的音频输出的相位是否有什么样的要求?请大家说说看!

网友A:
两个设备的左右声道分别用电容耦合,后加一级运放放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不是加法器,直接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