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0-04-07):
请问,二阶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的正段接法和反向接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缺点,怎样克服呀?

网友A:
你所说的正向和反向接法应该指的是两种形式的滤波器:正反馈型和多重反馈型。增益不为1的正反馈型的特点是决定频率的RC大小不影响Q值。但是元件灵敏度高。多重反馈型的元件灵敏度低,良好的失真特性,不过当频率增大时,运放的增益会减小,影响高频衰减,最好在前面加一级无源l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