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问题,急急!!

楼主(2010-04-07):
我在用一个A/D转换器,要求输入的是单极性,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交流的要整流成直流的在输入吗?请前辈知道新手,谢谢!

网友A:
单极性就是不是差分信号,一端接地,一端接输入,且输入不能为负。
比如说你一个1个输出相对于地是1V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