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流驱动电路仿真和实测差别大

楼主(2010-04-07):
求助
    各位小弟我做了一恒流驱动电路,就是将恒压转化成恒流输出,电路图如下,仿真的结果是30mA,RL是负载。但是实际测量时只有28.7mA,求助能人志士出出主意,仿真和实际测量结果怎么会这么大,同时,将3V换成5V后,理论上应该是50mA,仿真是520mA,但是实际测量中输出依然是28.7mA,再换成2V,实测和仿真就一致,是20mA,帮帮忙给个意见了,谢谢。

网友A:
运放的电流输出能力有限。

楼主:
楼上能否推荐一款输出电流较大的运放,只要能输出50mA就Ok了。

网友A:
不如加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A:
把Q1改成三极管

楼主:
楼上能否给说明一下这个恒流输出的电流值和输入2V电压之间是什么关系否,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中午赶着去上班,没调好就发上来了。

楼主:
好的,我仿真一下,焊块板子试试,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讲解一下原理了,谢谢了,自己刚开始接触,很多都不懂,烦请赐教了。

网友A:
百度“豪南德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0-05-12):
gaohq:
       我没搜到这个呀,是这个词么?

网友A:
sorry !
豪兰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