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和spc3连接的问题

楼主:
香主,spc和stm32连接时nadv到AlE是不是要接个反相器啊

楼主(2010-04-07):
1# dallas2

网友A:
SPC3是什么?

楼主:
8位数据,0-15位数据总线复用为地址总线
D0-D15复用为 A0-A15 接AB0-7 ADB0-7,此处要接锁存器吗
D0-D7接spc3 DB0-7
NADV接ALE
要不要接nbl?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fibus_dp专用的一块芯片。这里是把Spc3的双口ram连接到fsmc上

楼主:
我看去年好像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A:
8位数据,0-15位数据总线复用为地址总线
D0-D15复用为 A0-A15 接AB0-7 ADB0-7,此处要接锁存器吗
D0-D7接spc3 DB0-7
NADV接ALE
要不要接nbl?
引用 楼主:

从你给出的波形图上看,只有8位数据线和8个地址线,好像用不到D8~D15和A8~A15?

如果你的SPC3上有ALE信号,好像应该不用锁存器。注意如果你的ALE是输出信号,则不能与STM32连接。

网友B:
如果你用D0-D7作为地址数据复用 ,ALE 信号应当加施密特反相器

网友C:
看情况而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就不用接nbl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配置我选择的是8位
地址总线是复用的16位的数据总线
高八位在数据输出的时候会不会把原来的地址也刷新掉了
版主:那个八位是地址的高八位,低八位是通过锁存数据总线实现的。这个图是相对于8位的单片机而言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配置我选择的是8位
地址总线是复用的16位的数据总线
高八位在数据输出的时候会不会把原来的地址也刷新掉了
版主:那个八位是地址的高八位,低八位是通过锁存数据总线实现的。这个图是相对于8位的单 ...
引用 楼主:

你的图上只有AB 0..7,我认为这就是地址线,只有7位,你说的高8位是什么?

还有你说“那个八位是地址的高八位”,这是指什么?哪里来的地址的高八位?

另外,如果你的数据是8位的,则不必使用NBL,这个信号是为16位PSRAM模式使用的。

网友D:
呵呵,“AB 0..7”是8位:)

网友A:
呵呵,“AB 0..7”是8位:)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好意思是笔误,谢谢指正,:handshake

楼主:
你的图上只有AB 0..7,我认为这就是地址线,只有7位,你说的高8位是什么?

还有你说“那个八位是地址的高八位”,这是指什么?哪里来的地址的高八位?

另外,如果你的数据是8位的,则不必使用NBL,这个信号是为1 ...
引用 网友A:

spc3的数据总线可以复用锁存低八位地址,stm32的16位数据总线复用后低八位接spc3的数据总线,高八位接spc3的地址总线。我想问的是,因为我设置的是8位数据,在锁存低八位地址后,输出数据的时候会置零高八位吗?呵呵,说的很繁琐,谢谢斑竹解答

网友A:
为什么要把STM32的地址高8位接SPC3的地址总线?把STM32的地址低8位接SPC3的地址总线不是更好?

如果你能把你打算连接的线路画出来,可能讨论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spc3内部是1.5kram,8位地址是不够的。spc3数据总线有复用为地址总线锁存的功能,但规定是低八位。这是spc3的功能。

我想问的就是stm32 16位数据总线复用的时候,数据是设置成8位的,高八位在数据输出的时候会不会刷新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因为spc3内部是1.5kram,8位地址是不够的。spc3数据总线有复用为地址总线锁存的功能,但规定是低八位。这是spc3的功能。

我想问的就是stm32 16位数据总线复用的时候,数据是设置成8位的,高八位在数 ...
引用 楼主:

你是说SPC3需要的低8位地址从DB 7..0输入,而剩下的高8位地址(实际上1.5K地址空间只需11位地址即可)是从AB 7..0输入?

STM32使用总线复用模式时,如果数据设置为8位宽度,高8位应是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需要了解一下,再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这个意思。谢谢斑竹,很耐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弄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忘了这个贴了

网友A:
哈哈,你才是楼主,: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斑竹大人,有情况吗

网友A:
已经去问了,没有这么快呀,估计一周以内会有结果,;P

网友E(2010-07-15):
香主,一个星期过去了,有结果了吗? 我现在也想知道. 用FSMC 8位模式可以接8位并行总线的RAM吗?看到手册上说

没有NBL不知道可不可以以8位模式读写?

网友A:
哈哈,真的忘记了。

已经有结论了,等一会儿我来回复,:P

网友F(2012-01-11):
这个帖子 香主最后没给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 香主最后没给回复?
引用 网友F:

谢谢提醒。

如果使用总线复用模式,但只使用8位数据,高8位地址会从AD[8:15]送出。参考2楼的第一张图,因为只选择了8位数据模式,在Data driven by memory部分,AD[8:15]送出的是全高。

因此,需要在AD[8:15]上接一个地址锁存器,在Data driven by memory阶段保持地址A[8:15]。

网友F:
看来不能像8031外扩8位sram那么用,8031送8位数据的时候 P2口高8位的地址数据是不受影响的 stm32扩8位SRAM的话如果需要16位地址线的话 即使配置成了8位数据模式也得需要一个16位的锁存器 是吧 看来得改板子了

网友A:
看来不能像8031外扩8位sram那么用,8031送8位数据的时候 P2口高8位的地址数据是不受影响的 stm32扩8位SRAM的话如果需要16位地址线的话 即使配置成了8位数据模式也得需要一个16位的锁存器 是吧 看来得改板子了 ...
引用 网友F:

8031外扩SRAM时有16位数据模式吗?

网友F:
没有了 我的意思是说 stm32 的8位数据模式不能和8031 外扩8位sram一样 因为stm32 在8位数据模式下AD 15-8 并不能在 data driven by memory期间保持住地址 而8031 外扩sram时 P2口的地址信息能一直保持吧

网友G:
这个主要用在工业总线上的。

是现场总线。主要是西门子 SPC3/VPC3
霸占了中国90%的行业市场

网友G:
通过STM32+总线协议芯片,能够大大降低成本,只能做DP从站。这样比较靠谱

网友(2013-09-11):
弱弱的问一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