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源波型正常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7):
漏感有点大,可以调整一下变压器绕制工艺或调整一下吸收参数。

网友B:
恐怕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分布电容比较大。

网友A: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maychang兄,看到你请辞的帖子还真让我担心了,我还以为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寂寥度日呢,哈哈。。。

网友B:
多谢伟林。

楼主做的什么电源,电压如此之高?占空比这么小?

楼主:
就是普通的小功率开关电源。

我把CH1的*1000打开了。。

吸收参数  应该就是初级并连的RC网络吧,调试下再上图。

网友C:
漏感有点大,可以调整一下变压器绕制工艺或调整一下吸收参数。
引用 网友A:

小弟请教:能否解释下如何看出漏感大?
谢谢!!!

网友A:
可以看到波形上方的尖峰就知道了。
另外想问问,怎么电压那么高?是不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D:
两个问题。
第一:开关电源输出要接感性负载,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可以让更厉害的高手讲一讲(期待中。。。。)

第二:既然输出接感性负载,那么就要有续流二级管了,估计LZ只是在输出串了一个电感,在并个电容吧。

PS:我以前也作过类似的东西,波形和LZ的一模一样,后来参考DC-DC芯片的典型电路,最后得出的以上结论,还请大家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