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configure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 -embedded arm

楼主(2010-04-07):
./configure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 -embedded arm
在这里编译器报错:
The target system byte order could not be detected!

Turn on verbose messaging (-v) to see the final report.

You can use the -little-endian or -big-endian switch to

./configure to continue.
这时我选择了小端编译的方式。 -little-endian编译通过。
make
make install
请问:要怎么选择大小端编译,谢谢!

楼主:
./configure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 -embedded arm -little-endian
我用这条,还是出错,
而./configure -little-endian
可以通过。

网友A:
仔细检查参数格式, 空格 横杠 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