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0-04-07):
这个也是我在21IC的帖子看到的,有位朋友说是Q1 Q2 Q3 Q4 是一次类推导通的,我认为是IN输出和C1 电容有关系,分别是Q1 Q3导通截至后,Q2 Q4导通。不知道对不。还有接C1是什么作用 ,R7 C4接到R5 R6之间又是什么作用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要放大什么信号,需要这么高增益?
此电路明显是线性电路,不是开关电路。
C1接在Q1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是负反馈。
R7C4接到R5R6之间,也是负反馈,但这是大环路负反馈(跨越三级),很容易产生振荡。
输入有电容,是交流放大器,但各级均用直流耦合,莫名其妙。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不理解拿过来请教的。

网友B:
分析分析

网友:
这补偿网络做得,,衰的可以

网友C:
非推挽电路
放大

C1是交流负反馈电路
R7 C4是交流直流负反馈电路

网友C:
非推挽电路
放大

C1是交流负反馈电路
R7 C4是交流直流负反馈电路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工作满足BE正偏,CE反偏就是处于放大的状态
这些级联电路都是功射极电路
有很高的放大倍数

网友(2010-05-28):
LZ的疑问我也同样存在 分别是Q1 Q3导通截至后,Q2 Q4导通。我也有点这么理解。
不知道这点路具体作何用?

网友D:
LZ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有点莫名其妙。
输入什么信号?阻容参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