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中断消抖的方法// 最新实验结果(见跟贴)

楼主(2010-04-07):
求教:

   通过中断(INT中断)来判断交流电的零点。

   其思路是:

    开启 INT中断,并设置该中断接口为 上升边沿触发。

    INT接口片的波形,如图:(即该波形用来触发INT中断)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如上图中的波形,干扰了正常的INT中断。

用MCU的INT中断,测出的波形周期时间,远小于该波的标准周期,且MCU每次测量的数据偏差很大。估计,是波形不稳产生的干扰。

求教,如何消抖!!!

网友A:
这个可以参考按键消抖得方法去做啊。软件可以用延时,硬件可以用电容。

网友B:
通常来说,用下降沿触发比用上升沿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苟同你的意见!!
请您自己也酌情分析一下,如果没有妥善的消抖处理。上升与下降是一样会不准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

   延时回来后,继续有中断发生才有效呢,还是无中断发生才有效?

   请贵兄台仔细观察一下波形。谢谢

楼主:
我在实际动手中的细节如下:

1.最短的时间为3ms左右--占实验次数的大多数。(理论上应该是20ms)
2.最长的时间为6ms左右--占实验次数的第二大多数。(理论值应该是20ms)
3.10多次实验中,仅有一次测量的时间为20.2ms,接近理论值。

楼主:
本人肤浅的分析如图。

盼高手指点!

网友C:
加个04 施密特反相器会不会好点

网友D:
施密特反相器应该是 74hc14

楼主:
拜求 软件 消抖!!!

1. 软件消抖是否具有可行性?
2.若可,则该如何处理?
3.若不可,则考虑使用硬件处理。

------------------
因为在学习软件中,所以,啥事都喜欢软件优先!

网友E:
建议多考虑硬件消抖,
增加一个硬件延时好了!

网友F:
建议从改善过零检测电路着手。

网友G:
同意15楼观点
不知道LZ的前端电路是咋实现的 波形怎么这么难看呢

网友H:
信号transition  时间太大,需要整形  施密特74HC14就可

网友H:
波形上的尖尖   不是抖动的主要问题,关键是信号上升时间  接近1ms 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MCU的工作电源也是类似这样,很不干净的!!

楼主:
我总结发现:杂波出现的时间,主要是在交流电的峰值左右。

请教有何技巧实现对过零点的捕捉!

网友I:
既然是判断交流电的零点, 那么可以肯定是你的整形电路的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不该有的问题.

软件消除办法:
51的定时器有外部输入重置定时器的功能, 可以用来削抖.

一句忠告: 硬件的问题不要试图用软件来弥补, 去改电路吧.

网友J:
同意15楼观点
不知道LZ的前端电路是咋实现的 波形怎么这么难看呢
引用 网友G:

同意16楼观点,改善硬件电路的设计。。。。这种东西不特别好用软件来解决

楼主:
搞明白了,明天去换一种接法。
另一接法,高电平存在的时间应该是us级别的。这样应该就不会有噪声干扰了

网友K:
过滤,宽度小于多少不计

网友L:
我个人认为,这种信号不用用中断去做,可以用软件去抖动.
发一个6502的给你看看.                r1 = key_idle
                        [key_code] = r1
                        r1 = [P_IOC_Data]
                        r1 |= KeyControlPin
                        [P_IOC_Data] = r1
                        [P_IOC_Buffer] =r1
sc_ky01:
                        [keyscx] = r1
                        r2 = 0x0040
sc_ky02:
                        call        ScankeyDelay
                        r1 = [P_IOC_Data]
                        r1 ^= 0x00ff
                        r1 &= KeyPin
                        cmp        r1,[keyscx]
                        jne                sc_ky01
                        r2 = r2 - 0x0001
                        jnz                sc_ky02
                        r1 &= KeyPin
                        jz                sc_ky03
                        jmp                sc_ky04
sc_ky03:
                        //r1 = [P_IOC_Buffer]
                        //r1 &= KeyControlPin
                        //jnz         sc_ky03a
                        //goto        sc_exit
sc_ky03a:
                        r1 = [P_IOC_Buffer]
                        r1 &= KeyControlScan2Pin
                        jnz        sc_ky03b
                        goto        sc_exit

sc_ky03b:
                        r1 = [P_IOC_Buffer]
                        r1 &= KeyControlScan1Pin
                        jz   sc_ky03C
                        r1 = [P_IOC_Buffer]
                        r1 &= ~KeyControlPin
                        r1 |= KeyControlScan2Pin   // scan 2 IOC0
                        [P_IOC_Buffer] =r1
                        [P_IOC_Data] = r1
                        jmp        sc_ky01

sc_ky03C:

                        r1 = [P_IOC_Buffer]
                        r1 &= ~KeyControlPin
                        r1 |= KeyControlScan1Pin
                        [P_IOC_Buffer] =r1
                        [P_IOC_Data] = r1
                        jmp        sc_ky01
sc_ky04:
                        r1 = [P_IOC_Buffer]
                        r1 &= KeyControlScan1Pin         //SCAN KEY TO IOC5
                        jnz   sc_next1
                        jmp   sc_scan1OK

sc_next1:

                        r1 = [P_IOC_Buffer]
                        r1 &=KeyControlScan2Pin
                        jz    sc_ky06              //SCAN KEY TO IOC6

sc_scan1OK:
                           nop
                            r1 = [keyscx]
                        cmp        r1,BuzzerSetPin
                        jnz                sc_ky04a
                        r2 = 0x000e
                      jmp                sc_ky09
sc_ky04a:
//-----------------------------------------
                        cmp        r1,LockPin
                        jnz                scan2OK
                        r2 = 0x000f
                        jmp                sc_ky09

scan2OK:

                        r1 = [keyscx]                //

//-----------------------------------------

sc_ky06:
                        r1 = [keyscx]
                        r1=r1 lsr 1
                        r2 = 0xffff
sc_ky07:
                        r2 = r2 + 0x0001
                        test        r1,0x0001
                        jnz                sc_ky08
                        r1 = r1 lsr 1
                        jmp                 sc_ky07
sc_ky08:
                        r1 = r1 lsr 1
                        jnz         sc_exit
                        r1 = [P_IOC_Buffer]
                        r1 &= 0x0020
                        jnz        sc_ky08a
                        r2 = r2 + 0x0004
                        jmp         sc_ky09
sc_ky08a:
                        r1 = [P_IOC_Buffer]
                        r1 &= 0x0040
                        jnz        sc_ky09
                        r2 = r2 + 0x0008

sc_ky09:
                        [key_code] = r2
                        r1 = [sys_mode]
                        r1 = r1 lsl 4
                        r1 = r1 + [key_code]
                        r1 = r1 + KeyTab
                        r1 = [r1]
                        [key_code] = r1
                        r1 = 0x0000
                        [cnt_sec] = r1
sc_exit:
                        r1 = [P_IOC_Buffer]
                        r1 &= 0x009f
                        [P_IOC_Buffer]=r1
                        [P_IOC_Data] = r1
                        retf
                        .endp
//================================================
//        ScankeyDelay
//================================================
ScankeyDelay:        .proc
                        r1 = 0x0010
                        [Scandelay]        = r1
ScankeyDelay01:
                        r1 = [Scandelay]

                        r1 = r1-0x0001
                        [Scandelay] = r1
                        cmp        r1,0x0000
                        jne        ScankeyDelay01
                        retf
                        .endp

网友M:
感觉这是一个理想化的消抖方案。只能用于消除周期不变的干扰(效果还不一定好),还不如软件定时采样消抖

LZ还是说明输入信号的源是怎样的,是按键抖动,还是现场交流干扰,或者其它?
这样可能更有针对性

网友N:
如果允许有延时,比较可靠的是RC滤波+施密特触发
豪华版本就是RC滤波+比较器
如果不允许延时,或者不那么严重,就用施密特触发

网友O:
软件可以用延时

网友P:
如果一定要用中断,建议使用硬件消噪;可以使用施密特反相器。

楼主:
以下菜鸟拙见:(认为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朋友,务请指点!)
噪声的原因其根本上是系统的电源。因为就算使用了施密特,其波形也不会像理想值那样,很平稳。正如,我现在实验中的波形就不像理论上那么的纯洁,那么的无暇。

因此,不改善电源,都是徒劳的。但是事实上,本题目中,电源是不能改动的,就是一个容阻降压,半周整流虑波稳压的一个 5V电源。

因此,我想,不使用INT中断了。修改一下程序思路,从INT中断改为判断端口的高低电平。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

楼主:
附上我的原理图:

楼主:
实际接法中。按上图的原理,把4007及稳压管,电解电容的方向接成相反方向。即,把图中的正极作为我的负极,图中的负极做为我的正极使用。

上图是上次请教may哥,然后may哥帮我设计的。

楼主:
试着做一个稍稍复杂点的玩意儿,却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汗!

我用的是义隆的芯片,没有用过5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兄弟,我以前没听过你的这种提法。但我知道应该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感觉你的提法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力途径。能否请教你把这个提法说的更仔细些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也在考虑您的建议。只是软件写好了(以后硬件不试好,不写软件了),现在只希望尽可能的用中断。实在不行,只能改成读高低电平了。

楼主:
通过判断 I/O的电平是否改变来决定是否中断,是否可行呢?

MCU带有 电平改变 中断功能。

即,事先预读一下I/O的状态,然后 当I/O的状态与之前的状态不同时,会进入到中断。这种方法有朋友用过吗?可行吗?毛刺会有干扰吗?(惭愧,以前从未使用过这种中断方式)

从波形上看,高电平期间,无论毛刺怎么多,MCU都判读为高电平。低电平中,毛刺高峰也不到1.0V,稍稍加点限压的电路,不知能否实现MCU将其判读为低电平。然后,利用MCU电平改变唤醒sleep的特性来 识别过零点,不知能否可行?

楼主:
************************************
此贴为最新实验结果
************************************

把上升边沿 触发中断,更改为 电平变化 触发中断 后,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即在低电平期间,其毛刺,有的会触发 中断,在高电平期间不会有影响。

因此,在实验中,测量MCU计算的数据时,发现:大多数都是 10ms,即半个交流周期。偶尔会出现5个ms,即1/4个周期(从波形上看,应该是低电平期间,其交流峰值时刻,出现的毛刺。因此MCU偶尔出现的时间为5ms,正好是1/4周期)

请教高手,如何调整一下电路,可以在不影响波形的情况下,减轻毛刺的幅度。

网友I:
给你讲了一堆话, 你还是不明白.
1)你首先得弄清楚毛刺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dc电源, 调整一下电路没有用
2)"调整一下电路", 什么电路?

网友Q:
晕,,,这些毛刺先解决...

有点奇怪,毛刺幅度应该很大才会误触发吧,貌似幅度很小啊.

网友F:
加大滤波电路的电容试试看,
奉劝LZ别想着软件解决了。

网友F:
对highgear大师的“51 定时器有一个特殊功能, 就是外部信号重装定时器:口线信号不断复位timer, 直至没有脉冲才会 timeout. ”

很感兴趣,期待能有个实际应用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毛刺 是220V /50HZ的交流电引来的啊。

从波形图上看,当交流峰值时刻,就会产生这些毛刺。

电路接法: 2M电阻的一端接到交流电的一个支路上,2m电阻另一端接I/O,做为中断信号 。

网友I:
gaohq: 不好意思,不是51, 是8052的定时器2有此功能,不过51实现这点也不难。

szshawn2010:加一个光藕,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及川), 即可。

网友R:
楼主貌似是用220V交流电直接给单片机系统供电,并且220V过零检测也是把220V未经电气隔离就接到了单片机系统中,这样应该不太好吧,个人认为用个交流变压器隔离一下比较好,比如220V经变压器得到12V交流,给单片机供电,然后检测12V的过零点就行了。
那个220V上的那个降压电阻1K貌似太小了,这样220V的功耗会很大。
过零检测的电路貌似也有问题,在交流电由高转为低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三极管由饱和导通到完全截止可能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那些毛刺的产生原因。建议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一下。

网友R:
再补充一下:34楼的图,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有点小,220V交流达到峰值的时候电压可达到220*1.414=311V,此时的基极电流为6.6mA,太大了,可能会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状态造成集电极有毛刺。
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交流220V的负半周是不确定的,所以应该在D3的后端用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下拉到地,使三极管的基极在交流220V的负半周有确定的低电平。

网友S:
首先硬件要改善

软件上去抖是延时,我的软件里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感谢各位同学的帮助。

经过这几天的潜心思考推测(注:本人理论知道很欠缺,因此只是瞎推测)。现得出的结论是:容阻降压的那个高压电容的容值太大了。在multisim上模拟,如果该电容的容值降低,其峰值时刻的噪 声明显降低,与容值成简单的倍数关系。

因此,明天回去修正一下这个高压电容的容值,应该可以满足到我的需要。感谢大家

楼主:
这些天被折磨的--闷!

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要乱改电路图。搭手板就要按成熟的原理图来。 不过,犯了错误后,可以得到一些结论,也不是什么不好事儿。本次教训的结论是:“阻容降压电路中,滤波用的电解电容其容量大小为降压电容容量的1000倍为佳”

楼主:
满怀希望滴来实验,结果很失望。调整了高压电容,与滤波电容,其结果基本还是没变化,还是很大的噪声干扰。闷!!

盼高手指点~~~~

楼主:
电路部分如图:

  INT中断,使用的2M电阻接高压后,另一端直接接MCU

  其中,INT中断也用过其他电路图(本贴中,我已经发过图纸)。

  据实验表明,这两种接法,其波形基本无差异。(有朋友警告安全问题,我测试了一下很安全,可以放心滴使用)

  --------
  两种接法,其波形都是毛刺很多。

---------------

个人认为,这种干扰绝对是由电源引入的。

如果,我使用干电池做电源,来检测交流电频率,我想肯定没有这么多干扰。
我查检了电源的波形。电源不是理论上的波形。电源杂波就很多,特别在峰值时刻

网友T:
能不能加个小电容(在单片机端口),去掉一些杂波,或者降低杂波的幅度。

网友U:
请问你检测交流过零点是来做什么用的?是来触发可控硅来控制功率吗?还是控制别的东西?精度要求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U:

检测 过零点,然后来控制 可控硅 开启 电机的。

因为,电机速度是可调的。因此,要检测出过零点,然后 再控制需要给出的速度。精度要求不算很好。500us以内都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T:

尝试过。但是不理想。

刚才还玩爆炸了。不注意,104直接接到火线又接地线了。把一个PCB都炸黑了。晕,又要再焊板了

楼主:
我想这样操作。因为,波形在高电平期间不受影响。因此我想放弃低电平部分。
即软件检测出交流的3/2个周期,而不是半个周期。(在网上看到有人支言破碎的说,过零检测,也需要一定的软件技巧。或许硬件的无法调的更纯洁了。)

用MCU计时器计一下,3/2个周期的长度。然后,乘以2再除以3。计为N值

--------------

这样,当I/O电平从高转为低时,为一个过零点,同时启动计时器计时,当达到N值时,我们认为是到了本周期 的第二个过零点。

这样不知可行否?

-------------------

弱弱的问下,我的这种情况会不会与元件的质量有关系?

网友V:
一看就知道是搞LED行业的,同步如下:
   外部中断不应该一直打开,要在近20MS的时候打开,如离我上次捉到的下降沿算起19mS(越小不一定越好)后打开,打开一直扑捉,可以设一个范围,如到21mS后没有找到,单片机自已认为可以中断一次,但是现在这次是由于到了21mS都没有捉到下降沿,所以下一个来的时候就要从18mS开始捉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软件同步的效果。

网友W:
很多现成的实例可以参考,到图书馆去翻一下《电子技术应用》或者网上搜索一下“可控硅过零检测”,一堆现成的IC,MAX就有可控硅过零触发IC,还给我寄来过广告。其内部电路很完善的,如果是做产品,不可能用软件检测,还要考虑软件的坚固性,否则软件失控瞬间,电机速度失控,你就麻烦了。

可控硅过零触发器 (KJ008/KJ007)
产品简介

  KJ008/KJ007可控硅过零触发器
  KJ008/KJ007可控硅过零触发器能使双向可控硅的开关过程在电源电压为零或电流为零的瞬间进行触发。这样,负载的瞬态浪涌和射频干扰最小,可控硅的使用寿命也可提高。该电路可用于恒温箱温度控制、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机和电器的无触点开关、交流灯光闪烁器等设备中作为零触发用。电路内部有自生直流稳压源,可以直接接交流电网电压使用。该电路具有零电压触发、零电流触发、输出电流大等功能特点。

  KJ008/KJ007电路工作原理:
  KJ008/KJ007可控硅过零触发器在零压应用时,同步电压通过R2加到1和14端之间,V1进行过零检测。V2-V5组成的差分比较器一端(4端)按基准电压。当来自传感器(2端)的电压小于基准电压时,V7、V8组成的输出级在同步电压过零时发出触发脉冲。当2端的电压大于基准电压时输出级截止,没有触发脉冲。

  KJ008/KJ007电路在零电流触发应用时,同步电压取自可控硅阳极,通过检测可控硅的工作情况来进行零电流触发。当负载电流为零时(可控硅关闭)、同步电压通过负载R2加到9和14端进行过零检测,由10端输出送到13端。当来自传感器(2端)的电压小于基准电压(4端)时,输出触发脉冲。当来自传感器的电压大于基准电压时,输出无触发脉冲。KJ008/KJ007电路内部原理图如下,同步电阻R2选择按下式计算:R2=同步电压/5×103(Ω)

  KJ008/KJ007封装形式:
  KJ008/KJ007可控硅过零触发器采用C-14线白瓷和黑瓷两种外壳封装,外形尺寸按电子工业部部颁标准《半导体集成电路外形尺寸》SJ1100-76。

  KJ008/KJ007电参数:
  1、电源电压:自生直流电源电压+12-+14V、外接直流电源电压+12—+16V。
  2、电源电流:≤12mA。
  3、零检测输入端最大峰值电流:8mA。
  4、输出脉冲:
  (1)最大输出能力:50mA(脉冲宽度400μS以内),可扩展。
  (2)输出脉冲幅度:≥13V。
  (3)输出管反压:BVceo≥18V(测试条件Ie=100μA)
  5、输入控制电压灵敏度:100mV、300mV、500mV。
  6、零电流检测输出幅度:≥8V。
  7、使用环境温度为四级:C:0~70℃;R:—55~85℃
  E:—40~85℃;M:—55~125℃
  KJ007是KJ008的特例,分为KJ0071和KJ007V两种,该电路或者是零电压触发或者是零电流触发,其中KJ007I是零电流触发,KJ007V是零电压触发。

网友X:
楼上很热心!!!

网友I:
63 楼虽然热心, 但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帮人帮到底:
首先, 必须解决供电电源的毛刺。加入电感, 电容滤波, 退耦电容一个也不能少。

其次, 是整形电路。这个可以举出几十种方法。最简单的是半波/全波整流后,用5v稳压管得到过零脉冲。另一种是我前面说的光耦, 简单点的直接用48楼的方法。更好的是用20K 电阻(或容阻) + 5v稳压管(控制光耦电流,以及防治反向击穿),并上 500 电阻 + 光耦。 光耦的作用一是隔离, 二是整形, 三是降噪, 光耦是电流推动器件,一般干扰没有足够的能量。

这两点,当可无忧。

网友Y:
顶起!感谢版主!

楼主:
使用变压器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偶无缘使用这些个贵重元件,不像兄弟们那么好福气哇。

一个小点的变压器,也就2.00元多些,不知光藕啥滴贵不贵。

拜托有兴趣的兄弟,出图欣赏。(我拿去动手操作)

-----------------
偶这些个东东拼的就是个低成本!

网友W:
可用的IC还有TDA1023,TCA785,SP430 等等;

过去电子线路都是用阻容元件晶体管分立器件拼起来的,后来是运放,再后来是模拟IC。这些IC世界大厂整天就是搜寻看有哪些应用是需要采用难以调试的复杂电路、然后他们做成IC的,一个IC内部多少个晶体管?

现在的大学里不知还学不学过去一套4册的《电子线路》以及童诗白的《模拟电子电路》至少我这打字打不出童诗白的组合。都是历史了。
    上完大学,如果能在本科毕业论文中用到一个模拟IC电路,(别的同学还在搭分立元件)保证你的论文会令教授刮目相看。我就是因为当年与众同学不同,时间全泡在网上,学会采用了一个75176,完美完成了课题,被留校在实验室帮教授做实验,得意过一阵。哈哈......
    现在找不到什么技术是别人没做过的,自己不参考别人,自己闷头研究?一个月可以学很多新东西,......
    LZ青春时光无价,浪费在调试经验上,不合算。现在过去非常会玩晶体管电路的老工程师都不吃香了。学新IC又很困难。过去是本科生搞设计,中专生来调试实验。本科生动脑,中专生动手。现在是本科生动手了,结果是一生疲于追赶技术,60岁还是没赶上年轻人。

网友I:
冷漠童鞋, 给你说了很多遍了, 不懂不要装懂. 从楼上的发言看, 你根本不懂电路, 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回去弄你的复位电路去.

网友Z:
中断后关当前中断,启动定时器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开,注意开前清中断标志

楼主:
准备这样处理:

    进入中断子程序后,马上弹出。然后如果在10个机器周期内再进入中断,则判断为是真实中断。如果从中断弹出后,其时间超过10个机器周期。则判断为误操作。

   从波形上看,毛刺是瞬间的。不会有两个紧紧相临的较高峰值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W:

IC: integrated circuit  国人称为 集成电路。即主语为 电路。因为是集成的,故称为集成电路。即是电路,则不可避免是各基本元件/元素组成。

集成电路(也称芯片)看似很高科技,其实也可以在PCB板上通过各种元件的组合完成,只是体积十分的庞大。(搭不出来,是因为搭板人太菜,有点像我)

因此,芯片在“流片”前(对这个词不熟悉的,可以发站内信件,我们再私下讨论)。会有DEMO,通常就是用所谓的晶体管/半导体元件这类的元件组成的 “非门”“与门”等,以便测试其能否实现应该实现的逻辑关系。

理论上:软件与硬件是可以互换的。只是根据实际需要及应用并确定其成本关系而决定是否需要ASCI。(软件导入MCU内,称为烧录。因量的需求很大做mask称为软件固化。后因需要量太大则改为asci称做成标准IC)mask只是将部分软件改为硬件,并节省去芯片中不必要的资源。而asci则将是全部由硬件来实现软件的逻辑功能。

如果我对之前的称为模拟电路,那么后来就又出现了数字电路。数字的含义,应该不是指电路中不使用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阴甚至电源(太阳能板我们是乎也应该把其理解为电源)

当我们的某个项目很好的时候,IC设计公司会把我们的整个电路包括外围。只要有可能集成到芯片中,他们都会设计进去,哪怕是一个小小的104电容。他们会使得我们的外围尽可能的简便。以便节约更多的成本。

说这么多的废话,就是想表明,无论模拟还数字,电路都是基础。如果是搞教学,搞学术的,就无所谓了。成千上万的功能模块拿来用就好了,价格不是第一位的,实现功能就好。而我们这类命苦的兄弟,时时牵挂着成本。整日努力向匠人靠齐,为实现裸奔而奋斗。

因为,我是搞农业专业的,因此在众多电子友人面前戏说IC,有点关二爷门前耍大刀的感觉。若上述言论有不妥的地方,请各高手指点拍砖。谢谢

网友W:
说的挺好的,看了长知识。关于ASIC(LZ说的ASCI不一样?)补充一点:现在国际上有专门克隆IC的公司,专门寻找那些已经停产的、专利失效的又仍有一定应用量的IC来克隆,——ASIC。 去年我还帮荷兰INNOV公司测试ASIC,因为恰好他们克隆的那个Intel公司的原片我正在用,而且其中有一个SDLC协议环形网络可能全国只有我一个人做通了实验,写了论文。(马上有人不高兴了) 并且发现INNOV公司克隆的IA8x44 关于环形网络这部分硬件与Intel8X44不兼容!——它也不知道如何去测试这个环形网功能。这将影响他们这个ASIC推向市场。我把测试结果告诉他们,后果就是延滞了他们IA8X44推向市场的时间,后来他们又给我寄来了IA8X44(Intel8X44的ASIC版本)的改进升级版本,请我再次帮他们测试,...... 现在市场上的IX8X44已经是第3版改进了,
                 我是这样才知道的"ASIC"这项技术。Intel8044是很阳春白雪的芯片,时间已经过了30年,还没能发现其它公司的芯片附有环形网络SIU,才知道可以用这种ASIC克隆方式来公开D版过去的专利技术,........

楼主:
一弄就全都是大公司滴。羡慕哇!!

不过小公司现在都用 平台ASCI 。其好处很多

楼主:
查资料发现:容阻降压整流后,电源有毛刺 这是必须滴。

因为 像电容等元件有 “电感值”,因此有毛刺是正常的。

网友W:
ASCI White  白色ASCI,即白色“提高战略运算能力计划”,这是一台超高速巨型计算机的代号。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2000年6月28日宣布,它研制的这台超高速巨型计算机是为美国能源部“提高战略运算能力计划(ASCI)”制造的,将用于模拟核试验。它的速度高达每秒12.3万亿次浮点运算,就是说,它一秒钟内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一个人使用计算器用1000万年时间完成的工作量。
.......

ASIC专用集成电路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是专用集成电路
  目前,在集成电路界ASIC被认为是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集成电路。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ASIC的特点是面向特定用户的需求,ASIC在批量生产时与通用集成电路相比具有体积更小、功耗更低、可靠性提高、性能提高、保密性增强、成本降低等优点。
..........

ASCI   or   ASIC  ?

网友W:
急性脊髓损伤 ( ASCI )在临床上多见,致瘫率高,其有两种创伤机制作用于脊髓,既原发性损伤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发性损伤,如何防止继发性损伤的发生、发展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本实验通过相关指标...

网友AA:
哎,给你几个建议:
1、你的电源极不干净,源于简单的电源设计和非隔离,如果成本控制严,那么建议你在C2、C3的+、-间都加电感。
2、如果你的cpu有比较器,建议利用比较器,同时加迟滞。
3、过零触发如果对时延要求不高,建议在过零触发电路前加滤波和下拉。
4、软件消抖在测量周期上的运用要看情况:不允许测多个周期,就要求cpu的速度足够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感谢你的答复。

你的总结很系统。

请问 电感 的参数多大为益?是否会出现“短路”致使MCU无电压?

资料表明用独石电容虑波比瓷片的好。(可惜手头上没有,但是看大家都是用瓷片,想来效果也相差不大。)

这个电路,我会反复测试滴。直到真正的掌握它。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是菜鸟,当然没有你们学识好。特别是英文。(当年要去搞自己的专业的话,现在我就是一农民,靠!)
从你的说法来看,我这个缩写的拼法 应该是 A - S--C--I。

(百度真强大~~~A-S-I-C 搜索还能找到A-S-C-I,真晕!)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

可能是 仿真器 造成的毛刺多。

关掉了仿真器的电脑后,毛刺明显减少。

网友AB(2010-05-13):
小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Z:
有些MCU IO有施密特功能

网友AC(2011-07-26):
如果输入信号是确定20ms左右的,软件消抖的方法是,间隔小于5ms甚至10ms的中断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