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幅值

楼主(2010-04-07):
(无正文)

网友A:
任何放大电路,其输出不可能超越电源范围,这与频率无关。
30MHz峰峰值1V的信号放大3倍,如果有稍高电压的电源,例如5V,最好用支频率特性比较好的小功率三极管,成本较低,注意集电极负载电阻要够小。若只有3.3V电源,需要比较仔细的设计,否则输出摆动幅度不够。

楼主:
谢谢,我不需要达到电源的范围,只要出来的正弦脉冲能让数字IC能识别就行,现在出来的脉冲幅度为1.5V-2.5V,我想变成0.5-2.5V就行了,有不有什么高频的运放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