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一下午,请教STC12系列单片机驱动液晶问题

楼主(2010-04-07):
原来也是用的STC的89C52一切都没问题,今天换上12C5A60S2
头文件搞上了,做了点其他小实验也没问题,就是用12864液晶的时候成功不了了
一样的实验板,程序也下进去了(程序加了流水灯看的),液晶就是不出字,
听说这个型号比较快,延时我也改动了无数次,就是不成
(同样程序在89C52里每次都可以---有那么一两次出字了,但是复位后就没了,再次下载也没有了 纳闷--头文件也换过)
请教用过12C5A60S2此类的有什么注意点没
附程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不细讲究就为了出字)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1^2;
sbit psb=P1^3;
sbit rst=P1^5;
uchar table1[]={'0','1',
'2','3','4','5','6','7','8','9'};
uchar table2[]="123456789";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20;x>1;x--)
        for(y=z;y>1;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lcden=0;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函数
{
    rst=1;
    psb=1;
    lcden=0;                    //默认开始状态为关使能端
    lcdrw=0;                     //选择状态为 写
    write_com(0x30);            //功能设定。
    delay(20);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将上次的内容清除,默认为0x01.
    delay(20);
    write_com(0x0c);            //显示功能设置0x0f为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delay(20);
    write_com(0x06);            //设置光标状态默认0x06,为读一个字符光标加1.
    delay(20);
}

void main()
{
    uchar a;
     init_lcd();
    write_com(0x80);
    delay(20);
    write_date('8');
    delay(20);
    write_com(0x90);
    delay(20);
    for(a=0;a<9;a++)
    {
    write_date(table2[a]);
    delay(20);

    }
//    P2=0xf0;
      while(1);

}

网友A:
STC12好像速度要快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快也是比原来的快10几倍吧  我这延时本来就比较长,下午一直在改延时,长的短的该加的不该加的都加了,关键是有两次显示了,但复位后就没了,再次下程序也没了。
看资料上有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