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环计数问题?

楼主(2010-04-07):
想在试验板做一个循环计数99,既不用定时,也不用外部中断。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如果可以怎样做,给个指点。
如果不可以,能否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B:
没看懂:L

网友C:
"循环计数99"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可以用延时delay()做,不过一般不用这种做法,太占用系统时间!

网友E:
看不懂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