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的硬件设计问题,谢谢

楼主(2010-04-07):
使用FPGA产生时序和待测模块通讯,来测试待测模块。FPGA的管脚电压为3.3V,而待测模块为5V。请问FPGA和待测模块之间如何连接?FPGA的时序为ns,us级的,谢谢指教

网友A:
用过altera的,各io bank可以单独供电。改变端口供电电压就行了。前提是你的io 脚要能支持这种接口电压。查查datasheet吧。
ns级可能还要关注一下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B:
见过这个,记得当时用了一款芯片好像是224

网友C:
有些FPGA的I/O口是和TTL电平兼容的 如果不兼容可以选择电平匹配器件 如4245等 可到TI的网站上查看。

网友D:
电平转换吧

网友E:
可以用16245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谢谢,本人新手,这方面接触不多

6# gucheng82

网友F:
74LV4245类似的原件可以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
找了一款芯片SN74alvc164245 ,可以么?速度应该满足把

网友G:
现在的FPGA大都不太支持5V的,估计和楼上说的一样,如果速度不太快就用4245

网友H:
串个电阻就行

网友I:
双向信号电平转换,用个MOS管,3个脚怎么接:
1,G接3.3V
2,D电阻上拉到5V,这个是5V边的信号
3,S接3.3V边的信号

网友J:
fpga到5V系统不需要转换.
5V到fpga,速度慢的直接传个电阻,速度快的用74.

网友K:
最好用个电平转换的IC,看下datasheet,了解此IC的时延,最大传输速度等。
如果你的FPGA是5V耐压的评估下没问题也可以。但也要看下你的待测模块的是5Vttl电平还是CMOS电平。

网友L:
lz要是确定是ns级的就不用折腾了,瞎折腾

ns级的通信模块,电平标准是?

us级还能玩玩

楼主:
15# yadog 请具体指教指教。谢谢
本人不太明白

网友M:
TI和IDT有ps级的电平转换芯片,25-35ps的样子
www.icbase.com上面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