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的硬件设计问题,谢谢

楼主(2010-04-07):
使用FPGA产生时序和待测模块通讯,来测试待测模块。FPGA的管脚电压为3.3V,而待测模块为5V。请问FPGA和待测模块之间如何连接?FPGA的时序为ns,us级的,谢谢指教

网友A:
6245类接口

网友B(2010-09-27):
要看待测模块的电平要求,看datasheet  高底电平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B:
补充 供电是5v 但高电平不一定就是5v 比如说是大于2.4v 之类的 所以要看datasheet

网友C:
可以用74LVC4245这类的电平转换器件。我一般的情况下没用,直接串个限流电阻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我也是经常用1K的限流电阻匹配,也可以用二极管反串使用.

网友E:
同意楼上,
反串以后     FPG的内部上拉应该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