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手环的接地线能接电脑机箱吗?

楼主(2010-04-07):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起不到防静电的作用了!

楼主:
那大家一般接地时接什么呢?

网友A:
不论是防静电操作台还是防静电手环,如果是需要导线连接的,那这个导线都必须有效地连接到大地,才能真正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楼主:
不论是防静电操作台还是防静电手环,如果是需要导线连接的,那这个导线都必须有效地连接到大地,才能真正起到防静电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要连接到大地,如果在桌上,工程师们一般是连接到什么设备上可以有效的等价于接地呢?请教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B:
单相三线中的地线,通常实验室都会有“接地排”(注意不是零线或零排)。一般大型固定设备的机箱都已经连接地线,直接连在机箱上即可。而电脑机箱是通过电源线导入地线的,为安全起见通常可能不插电源,所以不能连接电脑机箱。可以单独从地排上拉一根线过来。

楼主:
单相三线中的地线,通常实验室都会有“接地排”(注意不是零线或零排)。一般大型固定设备的机箱都已经连接地线,直接连在机箱上即可。而电脑机箱是通过电源线导入地线的,为安全起见通常可能不插电源,所以不能连接 ...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正在工作的电脑机箱,是不是就相当于地线了?

网友A:
一般实验室会有接地电位端子。
家庭居室,一般在厕所会有等电位端子箱(会表明不可触动)。

另外有些时候电脑机箱或者显示器液晶屏等是没有有效接地的,经常会有人触摸机箱或者屏幕会有触电的感觉。
而且如果多空插线板是2芯的,一定是没有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