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数电的区别

楼主(2010-04-07):
本人一直没搞懂,模电和数电的关系,怎么区分  请教

网友A:
这个问题,还好看书好。

网友B:
处理的信号不同。

网友C:
同意3楼。仅有这一点区别。

网友D:
模电处理的是模拟信号,输电处理的是数字信号吗,数字信号就是电压为高低电平的

网友C:
5楼:
数字信号多数是高电平低电平,但并非全部数字信号都是高电平低电平,也有用其它方式表达数字的。

网友E:
拿本模电书,再拿本数电书,看个几遍,肯定就明白了:lol

网友F:
我觉得
数电使用的器件都是集成块的,有的也可以编程;
模电使用的器件大部分是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

网友G:
模拟信号:变化在时间和幅值上均连续。如温度计的上升和下降
数字信号:变化在时间和幅值上均离散。如每天掏多少次钱包

模拟信号控制要求比较精确,数字信号仅区分高低电平精确度不如模拟要求高

网友H:
其实数字电路本质也是模拟电路,只是他是做了特殊应用而已

网友I:
模电是模拟电子技术的简称,数电是数字电子技术的简称。很明显,两者一个是研究模拟信号,另一个是研究数字信号,不过研究数字信号要以模拟电路为基础。

网友J:
就个研究信号不同

网友K:
模电是研究时间和幅值均连续的模拟信号
数电是均离散的数字信号   数电是在摸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两种信号可以通过A/D或者D/A转换器进行转换

网友K:
数电老师这么说地:数电研究开关问题(高电平低电平),主要是截止区和饱和导通区    模电嘛主要是正常工作放大区  这是刚学的最基础的  不知道以后是什么

网友L:
在数电的开始有讲述的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分的很细致

网友M:
模电是模拟电子的简称,研究的是幅值和时间上连续的信号,比如声波信号、交流电等
数电是数字电路和简称,研究的是离散的信号,主要体现在幅值或时间上是断续的,比如开关信号,高、低电平信号等

网友N:
数电妈咪是模电 :lol

网友O:
对这个问题,一个美籍华人写的一本书:射频电路和射频集成电路设计中的关键课题。 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就目前看到的,无出其右!

网友P:
这个问题:lol

网友Q:
世界是模拟的…………
模拟更是数字之母!

网友R:
数电是模电的特例。

网友S(2010-05-19):
9楼: 模拟信号:变化在时间和幅值上均连续。如温度计的上升和下降
数字信号:变化在时间和幅值上均离散。如每天掏多少次钱包

模拟信号控制要求比较精确,数字信号仅区分高低电平精确度不如模拟要求高

网友:
抗干扰能力不同

网友T:
数电大部分是模电搭建出来的!

网友U(2014-04-02):
模电:一般指频率在百兆HZ以下,电压在数十伏以内的模似信号以及对此信号的分析/处理及相关器件的运用。百兆HZ以上的信号属于高频电子电路范畴。百伏以上的信号属于强电或高压电范畴。

  数电:一般指通过数字逻辑和计算去分析、处理信号,数字逻辑电路的构成以及运用。

  数电的输入和输出端一般由模电组成,构成数电的基本逻辑元素就是模电中三级管饱和特性和截止特性。

网友V:
模电处理的是低频,一般是能量信号,射频是高频的窄带,处理的是功率信号,要考量阻抗配合的问题,数字信号是能量信号,是宽带信号。只要能信号重现就可以了。

网友W: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模电和数电都 不好,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

网友X:
数电01分得清,模电的高低要看对象是谁,哈哈....

网友Y:
数电是模电的特殊情况

网友Z:
模电是基础,数电是模电的深化

网友AA(2014-05-04):
看书是王道,模拟的主要涉及三极管放大器。数字涉及数字芯片。触发器解码编码之类的。

网友AB(2015-01-05):
模拟连续,数字离散

网友AC:
模电难,数电相对简单些

网友:
连续与离散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