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

楼主(2010-04-07):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用查询中断标志位的时候却要在进行处理时清除中断位呢?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A:
1、是的,但是串口中断标志必须用软件清除
2、因为如果采用查询方式处理中断,硬件不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因此退出中断程序后,还是能查到之前的中断标志

网友B:
。。。只有time时钟溢出中断不用吧,其他的都要软件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