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DA5211在无接收信号和外界干扰时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08):
没用过5211
不过据我所了解的,如果你想用这个电平跳动作为触发信号来唤醒单片机,不太靠谱
超外差和超再生在灵敏度很高的时候,无信号情况下会输出随机的噪声

楼主:
我倒不是用它做触发信号,因为我做了一批板子,只有一块调试出来了,从芯片直接出来的信号时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的,而其他的几块都是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的,说以我想知道正常情况下是由高到低还是由低到高?

网友B:
如果芯片内部没有特殊处理,那么就是无规律的,这一点去看器件手册确定。

楼主:
为什么数据的起始位丢了?

网友B:
前面要加上引导码。

楼主: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蓝色的是发射波形,黄色的是接收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