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Y7C68001 Window7下驱动

楼主(2010-04-07):
不知是否有现成驱动下载?多谢各位!

网友A:
Window7?还没见过

网友B:
Window7没用过

网友C:
还没有支持win7的驱动,不过好像计划中,实在不行自己做一个吧.
如果是要量产用是很麻烦,要做很多的测试.否则不难.

网友D:
还没有支持win7的驱动,不过好像计划中,实在不行自己做一个吧.
如果是要量产用是很麻烦,要做很多的测试.否则不难.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