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发声问题

楼主(2010-04-07):
搭了个DC-DC电源,电感发声,测试了下电流在承受的范围之内!请论坛高手给分析分析!多谢了、、、

网友A:
没什么奇怪的,磁力变化导致机械运动。制造工艺问题。

网友B:
常见的电感都不会给你绑那么紧的。

网友C:
一般是两种情况:
1. 线圈松动——线圈缠紧,用点好漆
2. 磁芯磁致伸缩——用好磁芯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成本有限,凑合着用吧

网友D:
ls分析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去管这个问题,请问对性能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E:
换个电感试试看,是否还是啸叫

网友F(2011-11-28):
电感发出声音主要是因为负载波动而造成的,不知道电感发出声音有哪些缺点,会影响电感的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