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做了个小程序,大家看看存在什么问题不?

楼主(2010-04-07):
/*   温度巡检程序                  */

/*   目标器件:AT89C51            */

/*   晶振:3MHZ                  */

/*   编译环境:Keil C51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其中0X02代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2};

/***************定义三个全局变量*************************

signed char tempL=-50;             //温度下限值

signed char tempH=150;             //温度上限值

signed char temperature=0;         //测量温度值

sbit BUZZER=P1^0;                                   //定义蜂鸣器的IO口为P1.0

sbit s2=p2^6;

sbit s3=p2^7;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4;

sbit LED2=P2^5;

/*****按键消抖延时***********************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i++)

}

/*****数码管LED显示延时******************

void LED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60000;i++)

}

楼主:
/**********数码管LED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signed int k)
{
int i=k-64;                //AD的输出是0X00时对应的温度是-50°C
if i>0
   {
   LED1=0;                 //开LED1
   P0=tab[i/100];          //显示百位数字
   LEDdelay();
   LED1=1;                 //关LED1

   LED2=0;
   P0=tab[i%100/10];       //显示十位数字
   LEDdelay();
   LED2=1;

   LED3=0;
   P0=tab[i%10];            //显示个位数字
   LEDdelay();
   LED3=1;
   }
else
  {
   LED1=0;                 //开LED1
   P0=tab[10];             //显示“-”号

   LED2=0;
   P0=tab[ (-i)/10];       //显示十位数字
   LEDdelay();
   LED2=1;

   LED3=0;
   P0=tab[(-i)%10];            //显示个位数字
   LEDdelay();
   LED3=1;

  }

}

/****************蜂鸣器报警程序******************

void sound(void)
(
BUZZER=0;   /*蜂鸣器响
delay();
BUZZER=1;   /*蜂鸣器关

)

/*****************AD转换程序**********************

void ADconver()
{
  int i;

   for(i=0xf8;i<=0xff;i++)
    {
      p2=i;
      WR=0;
      delay();
    }
}

/****************中断响应程序*********************

/*****外中断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er 0 (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RD=0;
temperature=P1;
display(temperature);

}                              //转换完毕ALE给出中断信号

/******外中断1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er 1 (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
if(S2==1)
   if(S2==0)
    {
     P0=tempL;
     tempL++;
     P0=tempL;
     delay();
    }
if(S3==1)
   if(S3==0)
    {
     P0=tempH;
     tempH++;
     P0=tempH;
     delay();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初始化IO端口

  PX1=1;           //外中断1为高优先级中断;即使温度报警值的设定中断高于AD转换中断
  EA=1;            //CPU开放中断
  IT0=1;IT1=1;     //使INT0,INT1为边沿触发
  EX0=1;EX1;       //允许中断

while(1)

  ADconver();

}

楼主:
原理图顺便也发上来,大家看看哈

网友A:
看样子应该不是做产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怎么说?

网友B:
什么时候报警啊?

网友C:
主程序什么时候跳出来?

网友D: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4;

sbit LED2=P2^5;

LED2定义了两次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对,编译会出错

网友E:
在LED演示程序中for语句没有执行语句,至少得加一个空语句吧

网友E:
好像延时程序都在for循环里面都没加空语句。
在现实程序里面,if语句的参数没有 加()

网友E:
AD转换程序好像也有问题,你的参数传递存在问题。

网友F:
你自己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G:
我见到书上有这么用for 语句的啊,在语句里面执行下判断,然后自加

网友A:
这里两个按键短路啦~到INT串俩二极管

网友A:
共阳的才对

网友A:
你的喇叭和数码管不冲突吗

网友A:
还有你的AD,内部自带的不比你这样接法精度低,外挂这样接的AD,有点使我无语

网友A:
以上种种,所以我才说不是做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喇叭和数码管用程序控制,我觉得应该不冲突。
那个按键想下,还是觉得你说的对。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改了。我的意思是当任一个按键按下的时候,CPU都去响应,于是就接到一个上了。

楼主:
是共阳数码管管,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试做,练习。有很多不到之处。我自己有没察觉。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么多问题,开始以为差不太多呢:L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喇叭给电就响的那种,不是喇叭响就是数码管亮,如果要是给脉冲的那种,当你扫数码管的时候,喇叭也会叫

网友H:
凑个热闹,顺便问一下喇叭那种用的多?

楼主:
按键那个地方怎么改呢?

网友A:
试试这个,左边那个接INT脚

网友G:
还在热烈地讨论

网友B:
程序写得看起来还挺规范的,不过里面错误不少,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提议不错,不过加一个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左边的按下去时只有INT被拉低,右边的按下去时IO也会拉低

网友I:
我插一句话:David_ming右边按下去,左边还是高电平,这样二极管不就导通了吗,还不是相当于短路?

网友A:
35# 麻辣鸭脖子 这位大仙,问题的关键不在短路,在于能否区分哪个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