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习c8051f单片机

楼主(2010-04-07):
到了新公司有一段时间了,这边用的是C8051F340,普通的51只能说是刚入门,现在打算学习C8051F单片机呢,但是这款单片机学习的资料很少啊,不像普通的51那样铺天盖地的资料。现在手头有一块新华龙C8051F340 TBC的开发板,别的就没有了,一直想买本书,但是比较来比较去没找到合适的
最近用万用板焊了个流水灯的电路,和开发板连接上LED总是是流动起来了,但总感觉这么样来不是什么好的办法,在公司没有人指点,只能自己摸索,所以在这里恳求用C8051F单片机的前辈们帮忙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随便去当当网上买本书,看明白“交叉开关”的设置即可,其他和常规51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用起来感觉比普通51还方便一点……
对初学来说,装完开发环境后,打开那个config2,学着配置一下外设,然后看一看生成的代码,理解其原理。其它就跟普通51没什么分别了

网友C:
2楼说的很好啊!C8051也是51的内核,不同的主要在IO口使用前得进行一些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振的配置我都还没搞清楚,现在是一头雾水呀,不知道从哪开始

网友D:
资料还是蛮全的,英文资料到官网去下,中文资料到新华龙去下。
同意2L,用config2配一下。
外部晶振的配置:1、先配置为外部晶振 2、等晶振正常工作 3、选择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注意1、2两步运行时,是内部osc作系统时钟

我们也在用8051F,抗干扰性能有疑问,比如用万用表测量线路板,不一定是cpu脚,经常会死机。
有的机型死了复位都不行,要重新加电。
不过现场的机器10台左右4年了没有死机。

还有不爽的就是不同系列之间兼容性不好,改变型号可能导致以前的程序不兼容。

有些型号的51基本部分,比如T0 T1 T2也敢和intel51不一样,导致基本51上的程序不能运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cpu。如果要实现扩展功能,难道不能在硬件扩展部分实现吗?

网友C:
回复5楼的朋友,如果你英文可以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官网上下载它的应用笔记呢?

网友:
把那几个叉叉搞好了就比较简单了。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有那个config2,后来才晓得有那东东,自己配置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E:
所有的mcu都是工具,你要一边用一边“学”,都已经工作的人了,不能叫学,而是摸索,厂家资料很丰富,新华龙网站也有很多应用资源,用着用着就熟了,单纯的学而不用,是不能精通的。

网友F:
和普通51有不少区别的!!!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工作了,前面的路一片漆黑,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网友E:
唉....我发现:没入门的新手总是喜欢用“学”这个字,学什么啊?
有项目要用到哪款单片机,直接先看英文版datatheet,然后逐一看你用到的外设部分,寄存器设置,驱动代码,现在的新产品这些资料都很全,剪裁后拿来直接应用,调试不通就把现象发到bbs上来大家讨论,怎么也能把事情做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建议很好,多谢!新手只能学啊,我现在是苦于没有学的方向

网友G:
重点看交叉开关和晶振配置,其他的不用的功能可以先不看,340中的T0、T1、UART0、PCA、外部中断和老51还是兼容的,T2是半兼容。

网友H:
自己画块板子,然后自己再调 出来,然后你还可以卖给人家一点分分成本,再然后。。。。‘
差不多了吧

网友I:
既然你是51刚入门:
1。 去买本《C8051F系列单片机开发与C语言编程》,买不到或者不想买的话,去下这本书pdf和里面的程序。
2。 去跑里面的各个模块。配合示波器来看波形。
3。 配置交叉开关。
4。 读datasheet,最好是英文的,暂时有困难的话,看中文的。

楼主:
好,多谢大家,我知道该做什么了,谢谢

网友J:
遇到问题多来问一下,经验都是慢慢的积累出来的 good luck!

网友K:
就是速度快点的51,中文资料还是啥多的,初始化用配置向导生手很快就可以使用

网友L:
最简单51没学好,不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C8051F就是多了配置,以及一些扩展吧。

51学得好的人,学另一种单片机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着datasheet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