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如何将5V变为1.5V 电源

楼主(2010-04-07):
想将USB口的5V电源变为1.5V的,我在网上学习了下,说用稳压模块,还是不很清楚,来向大家请教,如何实现,需要用到什么原件?最好有电路图。设备额定电压1.5V,额定电流6mA。谢谢大家。

楼主:
楼上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最好有简易的电路图。

网友A:
电流不大,用五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LM317 可调节的稳压集成电路 输出最低1.2V 所以完全可以输出一个1.5V的电压和6mA的电流。网上就有很多关于317的资料,自己百度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C:
你直接把你的標題複製到“baidu”里,回車,就會出來很多你想要的東西了。

网友D:
这么小电流,用cmos LDO吧
sot-23封装 外围电路就2小电容,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E:
用431+电阻就搞得定.

网友E:
1.25V的431

楼主:
可能我的问题太简单了,大家都说的大方向,我在网上搜的也差不多。但我对这方面是外行,看了这么多也不是很懂,更需要细节方面的。接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F:
你这是基准源吧,负载电流这么小。
如果你的电压精度不高的话,直接一个稳压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