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怎么没反应?

楼主(2010-04-07):
在ADS里进行debug时,AXD运行了但弹不出调试窗口来?什么原因呢?请教一下

网友A:
靠,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在ADS里点了DEBUG,然后AXD窗口就是不弹出来啊,但是任务管理器是有这一向在运行的,而且占据大量资源.....头疼很久了,有高手指点下嘛

网友B:
原因,可能是因为你的HJTAG没有设置好,开发板上电后重新设置HJTAG和flasher

网友C:
options-->configure processor  添加JLINK 进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