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WI 通信问题

楼主(2010-04-07):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TWI的通信问题,我用Atmaga128和Atmega168v进行I2C的数据传输,M128作主机(就是在网站上买的AVR综合开发板)。一个奇怪的现象:当AVRISP下载线的6脚的接头插在的从机板子相应的接口上,通信才正常;一旦拔调,主机没有任何接收现象。想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这个还没弄过,不过我觉得拔掉没有接受不是挺符合逻辑的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对,还得识别一下才能通行正常

网友D:
是不是没供上电?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友E:
把MISO设置为上拉试试看

网友F:
对,你的情况内部相应IO口的内部上拉应该开启

网友G:
对,你的情况内部相应IO口的内部上拉应该开启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通信还有关系?

网友F:
一般I2C总线都需要外部上拉。开启内部上拉(内部上拉一般都是弱上拉)勉强可行。
从楼主描述看,插上AVRISP,TWI能通信,而拔掉,通信不正常,我猜测插上AVRISP后相关的管脚由AVRISP提供了上拉。

网友H(2013-10-23):
刚学习twi,顶一下

网友I:
初学者,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