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非易失性存储器读写次数

楼主(2010-04-07):
朋友们,非易失性存储器的读写周期一般是多少呢?
举例eeprom 有读写100万周期的。
一般如nor flash是多少个读写周期呢!
如果产品要求能读写300万,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到吗?

网友A:
这个不是应用上的问题

网友B:
如果真的有频繁读写可靠性的强制要求,我想只有硬件冗余了。

网友C:
这还确实是应用上的问题!

首先,这不叫“读写周期”,那叫“读写寿命”(其实读不影响寿命)。Flash 的读写寿命在几万次(乃至十几万次)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坏估计)。但这还是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采用“均衡耗损”(Wear Leveling)的方法,使一个逻辑存储块“平均随机”地动态映射到具体的物理快。利用这样的机制可以延长 Flash 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