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机通过485最多只能带32个从机,能否扩展为60个呢?

楼主(2010-04-07):
一个主机通过485最多只能带32个从机,能否扩展为60个从机呢?如果一个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怎样才能既和从机通讯又和PC通讯呢?

网友A:
谁告诉你的只带32个?

网友B:
很多年前都已经有1/8负载的RS485驱动器了,也就是理论上一条总线可以挂256个节点;
指定一个主机即可,PC或单片机,其它全作为从机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D:
根据需要的节点数留取适当余量后选择相应型号的485接口芯片即可,如75LBC184是64点的,还有128点和256点的型号。复用串口可以通过模拟开关或数据选择器/分配器实现,都是标准门电路。

楼主:
高,原来跟接口芯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