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个电路,没看明白

楼主(2010-04-08):
麻烦看看这个电路其中有几个疑问
1.R51那条通路是做什么的?
2.1PIN输出没有电阻直接接三极管,这个有点问题吧
3.R49加到运放输出端上拉有何用意呢,怀疑这个图有问题。
麻烦各位兄弟帮忙看看

网友A:
不用怀疑,确实是错误的电路,所以也不必再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嘿嘿,是我从板子上抄下来的,又抄了一遍,确实就是这样的,晕了,。难道板子错了,这个是产品啊

网友B:
你可以把板子的大体功能,输入什么样的信号  说说 再分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
好,这个是一个风速测量电路,从信号端进来的是小的电压信号,传感器是他们自己做的热电阻类的,风一过来就会发热产生电压传进来,我分析那个运放是大电压信号进来时要降低放大倍数。但小电压进来时就直接从R51过去了,三极管不导通,因为这个电路可以测试0-2M/S  0-50M/S风速,所以放大倍数要有个变化,这样才准确。。

网友A:
3楼:
很可能是你抄板的错误。
右边运放反相输入端经14k电阻到电源,该点电压至少是80%电源电压以上,而同相输入端经两个相等的电阻分压,这样,无论如何右边运放也不可能工作在线性区,输出端永远是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这几个电阻值可能确实有问题。都是色环电阻,色环不清晰,拿万用表在线量的。应该会有问题,但是后级从电路上看好像没问题(我认为啊)。就是想抬高平衡电压,具体想抬到多少,他用了R57,R58两个电阻分压,可能怕一个分压不准确吧,我猜的袄,呵呵,谢谢maychang

网友A:
电阻岂能在线量?至少也要拆掉一条腿。
两个50k电阻分压,然后又放大,不知道原设计是想干什么。
R51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是正反馈,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何必抄板?这应该是相当简单的电路,根据信号要求设计就是了。如果是抄整个产品,将来出了故障你都不知道怎么修理。

网友B:
热电阻传感器 是正温漂还是副温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清楚。你觉得前面那个运放是用来做补偿的么?怎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呢

网友B:
我猜可能是这样的,传感器热电阻是负温度系数,通过一个恒流源供电,输出经过放大。41欧姆电阻提供正反馈的电流。当风速增大时,电阻散热加快——热电阻温度降低——阻值增大——输出电压增大——反馈电流增大——热电阻温度升高。这样一个负反馈的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

还有个电路是一块板子上的,你说的过程应该是这个电路吧。这个是温度补偿电路,我想。

楼主:
对了。这个板子的电阻值好些都不准确。我就想了解他是怎么测量这个风速的,过程是怎样的,对于具体的参数不是很在意。麻烦各位老大操心了。呵呵

楼主:
那个XXPIN出去直接接单片机A/D脚了,应该是直接拿去运算了

网友B:
大体的测量原理应该就是我上面说的那样,从你下面的这个图纸很难看出来怎么用的。

网友C:
似乎ad58D应该是AD580,电压参考源吧?

网友D:
呵呵!这个电路后面没有看~~
1、R51电阻:信号黄高电平时管子导通,这时2脚也会有一个电平,如果没有R51给3脚上拉,状态就会不稳定的
2、这样解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找找datasheet看看  Ib不会损坏 但是最好串个电阻
3、那个上拉是有用的!能够确保状态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你是对的,原因是下午这个电路用PSPICE仿真了下,发现能用,去掉R51,与R49对结果没有影响!这里R50=412ho,下面那个R取值为4K,信号黄从200mV到5V变化。得出输入电压及信号黄与输出电压,及R54处的电压图,如下
感谢航行天下,能不能在详细讲讲那个R51与上拉电阻的作用呢?没这么用过

网友E:
我提一下,我没有仔细查,是不是那个运放是集电极开路的???

网友F:
看的不是很清楚诶

网友D:
晶体管导通后,2脚原本是低电平,现在有个4K电阻,2脚变为高电平,如果没有R51连接3脚,结果可能会导致你的2脚电平高于你的信号电平!这样状态不是希望的!

那个4.7K上拉电阻在1脚为低时,所提供的电流都被1脚吸收,晶体管不导通!1脚为高时那个上拉提供了足够的驱动能力,使导通状态更加稳定!

网友B:
三极管在运放的反馈环内,没有R51的话,就是一个同向放大,并不会有不稳定的状态吧。至于上拉电阻 应该是保持三极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B:
如果说R51是为了稳定状态,那加三极管放大的电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G:
我们公司是做感应&触摸IC的,有这需求的可提供资料和样品!

网友H:
运放输出与三极管基极之间不能加限流电阻,这个应该是类似射极跟随器的用法,这个运放输出端的驱动能力应该较弱,所以用一个射极跟随器来提高驱动能力,如果加了限流电阻,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就不好确定了。
不清楚R51那一路的作用,不过R51很小,如果输入端的信号源内阻比较大的话,这种接法可能影响输入信号。
三极管基极的上拉电阻应该是为了增加高电平的驱动能力,这个运放的驱动能力,尤其是高电平的驱动能力,应该很弱。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加三极管放大电流" 后面有个R54 50K 电流有多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R50、R51一个是到2脚一个是到3脚,你说是同放还是反放呢?要是放大还少元件吧?你把问题想复杂了!另外“保持三极管始终导通”有何意义,1脚为低电平三极管还导通吗?

网友B:
按照LS的说法 那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